[問題求助] LG(MP-42PX10)故障請益

楼主(2014-02-03):
女友家中的電漿電視(PDP)
據說看到一半就忽然熄火,但隱約可以看到影子&聲音正常
所以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拆開來看先把左右兩片板子的保險絲都測量
發現右邊板子FS1斷路,經過拆板查測,打黑點的地方都是通得
只是不知道該如何測量這片板子是否還有其他的故障

另外這台機器本身是否就有風扇
因為看到風扇的接線,實在很難想像是LG原廠
風扇是由這裡接出去
有前輩知道這個連接座的功能(或定義)嗎?

以上請有經驗的前輩給予指導

希望只是單純燒壞保險絲而已
上方兩顆680uF/250WV拆下來測量,一顆612uF左右、一顆660uF左右
可能會一併更換

网友:
風扇是前一個維修者加上去的

网友:
此LG電漿(MP-42PX10)是V6屏(PDP42V6####)由於該機熱量大Y、Z模塊也成為故障的來源,一般Z板不工作畫面都是表現亮度暗的狀態。
若右邊Z板子2A或4A保險絲已斷路代表是鋁散熱鰭片下的膜塊(YPPD-J007A)內部已短路,一般更換保險絲和模塊畫面就會正常。
少部份Z板模塊壞是因電源板和Y板來的15V電壓偏低,如果15V偏低Z板模塊更換開機正常後不久還是又會燒壞。更換Z板膜塊(YPPD-J007A)前同時亦要注意電源板和Y板15V是否正常。
模塊更換後電源板和Y板各組出電需在調整校對一次
(電源板=Va:65V、 Vs:188V。 Y板:Vsetup:200V、-Vy:-75V、Vsc:115V)

网友A:
dali338814 君精媲的分析,讓大家受益無窮!給您按讚!

的確 Z 板燒保險絲,IPM 是主因,卸下 IPM 再對照Z 板上接腳定義,
量測對地阻值就見結果了。

楼主:
Z板是我拍的這一片嗎?

所以我得先把那片鋁片下的解下?
那一大顆的短路該怎樣測試出來呢?

我這片拆下後發現風扇早已卡死
所以單純換上新的保險絲應該是不行的
等等到家在來找模塊

另外請問
我拆開後看其實板子跟線路都很緊密
但也只能換上後在結構上測量
正面似乎沒有好的測量點?
在更換後調整前電壓參數不正確是否有可能造成其他損壞呢?

現在我可以先把線路跟板子鎖回,先測量另一顆保險絲是否有15V?

网友B:
fuse燒掉  不是你電容會突然城間短路 不然就你豆干掛了  如果有抓到問題點在哪

33uf的電容都要更換  (換電解長時間)鋁殼很爛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se燒掉  不是你電容會突然城間短路 不然就你豆干掛了  如果有抓到問題點在哪

33uf的電容都要更換  (換電 ...

剛剛努力終於把IPM給搞下來
裡面炸開了

明後天我在來PO照片~

先來找IPM~~~

有人知道我問的那個接腳是用來幹麼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li338814 君精媲的分析,讓大家受益無窮!給您按讚!

的確 Z 板燒保險絲,IPM 是主因,卸下 IPM 再對照Z ...

拆下來很明顯就看到有兩個爆炸點~~~
反正跟一開始想的差不多(就是這塊東西死掉)

只是現在來試著找找看模塊哪裡有賣

楼主:
請問一下!!這塊東西是否只要參考這組號碼(4921QP1024A )即可?

這一邊是Z板的IPM~
那另外一邊的大片(也有一快超大鋁片)那邊是否也會有淺在問題呢?
這台機器除了電容之外還有沒有哪邊建議一併處理?

网友A:
可以以此模塊型號為準,淘寶網有賣。

保險一點 Y 板上的模塊也可以解焊下來檢查,多半可目測是否有爆晶了。

一般都會建議電解電容更換,但是其故障主因多半是高溫所致,
所以電容也會受影響,檢查一下是有其必要的。

Z板就是 Z-SUS ,板上有標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以此模塊型號為準,淘寶網有賣。

保險一點 Y 板上的模塊也可以解焊下來檢查,多半可目測是否有爆晶了 ...

好得~謝謝
晚一點再來傷腦筋把另一片請下來....

要買一起買
只是這樣整台修下來其實費用還不低ㄟ~?誇張

网友C:
電槳不好修,問題也很多.
零件貴的不行.
修好也沒多少價值.
所以都不搞電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槳不好修,問題也很多.
零件貴的不行.
修好也沒多少價值.

這要看人客啦!
報價要修有錢賺還是做啊!

网友D:
版主大,
你 Y 板上的模塊是好的先不用拆,因開機還可勉強能看到暗淡圖像像我們傳統相機底片一樣代表這是Y板有工作反應。
Y板過來Z板有一條15V的供電電壓到Z模塊裡,有無裝Z板無所謂可先測量,若未達15V照原線路到Y板找這15V電路,把週邊電容更換即可。
LG V6  Z模塊(IPM)廣州很多價格不貴約20-35元人民幣(×5.1匯率)但良率不知,
對岸要15號才開市若你找不到我再幫你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大,
你 Y 板上的模塊是好的先不用拆,因開機還可勉強能看到暗淡圖像像我們傳統相機底片一樣代表這是Y ...

哈!!!
您好
謝謝您
看到您的回應時已經來不及了(我已經拆完了)
算是自己人的螢幕所以想說反正都已經拆就都換新
至少關鍵零件時間差不多~一次搞定

等大陸上班了我在來想辦法買!...
現在要先找到適合的風扇來改裝
順便想一下有沒有甚麼方法可以預防風扇久了掛點造成溫度過高而使IPM損壞
(現在初步構想是在兩片散熱鋁片上放溫度保險絲,讓IPM的高壓端經過溫度保險絲,至少日後風扇死掉而造成溫度過高也只會先讓溫度保險絲燒掉,不會直接炸IP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
您好
謝謝您

品質好的風扇可去回收場或坊間電腦維修商行找 AMD 報廢主機板
CPU上方散熱器的6×6公分風扇靜音又耐操,撐幾年沒問題的。
我剛裝過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3D6%26typeid%3D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品質好的風扇可去回收場或坊間電腦維修商行找 AMD 報廢主機板
CPU上方散熱器的6×6公分風扇靜音又耐操, ...

感謝您的提示...
一樣還是在腦中想~
不管品質在好得風扇都會有壞掉的可能!
所以有沒有甚麼變通方法!
才會想在兩塊模塊上安裝溫度保險絲~
讓溫升當成第一道防線

假如讓F1的保險絲串連溫度保險絲
不知道當溫度保險絲動作(燒斷)後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高電壓LOSS而造成模塊受損?....
又或者讓主電源的保險絲串連溫度保險絲
在風扇失效時強迫電源板電源中斷以保護模塊?

网友:
找工業用日製/德製鋁框風扇,耐用度會好很多

网友:
不錯的想法,串接溫度保險絲
如果您擔心風扇停擺造成過熱故障,要找好的風扇這裏有: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D%B7%AE%B0&c=0

伺服器等級的風扇是很耐用的,不過有些風扇噪音稍大,有些人卡敏感,接受度不同,
之前有改過幾台,使用POWER的12公分大風扇,直接在背蓋開孔,將熱氣抽出達到快速降溫,
長時間看也都OK的。

楼主:
謝謝狼大、wooden
在此就一併回應

由於該機機殼本身就已經設計有大片網孔
而且機殼是薄金屬製程,小的實在沒有那種功夫可以切割出漂亮的風扇孔
暫時先不考慮在機殼開孔外掛風扇

目前會先參考前一手的設計~
直接想辦法固定在散熱鋁片之上~(前手似乎是用黏著劑硬把風扇給黏上去)
目前想找好一點的風扇(預計使用70mm*70mm*10mm)
希望可以大面積涵蓋散熱鋁片

再來就是如小的所提
使用溫度保險絲當作第一道風扇失效的防線~
只是該如何抓適當地保險溫度&固定溫度保險絲呢?

楼主:
最後更換模塊(IPM)
更換風扇

加裝後衛就收工了!
希望下一次故障會跟我期望的一樣~

网友A:
恭喜完修!
電漿電視影像層次畫質的確比液晶好,而且沒有視角的問題,
只要散熱做得好,至少還可以撐好一陣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電漿電視影像層次畫質的確比液晶好,而且沒有視角的問題,
只要散熱做得好,至少還可以撐好一 ...

有空上來(回一下)
以免被鎖定!
等比較有空我在把完工照片丟上來~

主要還是要感謝dali338814
這幾天電話跟他請教一些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