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MR16 3W LED投光燈修護記

楼主(2014-02-03):
去年買了一些MR16 3W LED 投光燈,用了幾個月,忽然有一個忽然故障,
這是12V的,變得很暗不亮,拆下來用可變電源檢查,怎麼在9V的時候會亮
一些,過了10V就變暗而不亮,分屍重組還是一樣,雖公司說有保固,可是一
個才48元,寄回保固,來回郵資比燈貴,就算了,換一個新的上去吧。
過年前換上去的又出同樣毛病,再拆下來看看吧。
分屍後這些東西。
因為好像電壓有問題,就找他檢查看看,220u25v 電容器沒問題

橋式整流的二極體也沒問題
忽然靈光一閃,LED出問題嗎?於是分壓檢查,果然一個ED掛了,
兩個故障的燈,拆下壞的LED,拼湊一下,哈好了一組
重新組裝可以用了。

网友:
這類便宜的燈泡LED好像很容易掛掉,感謝分享維修文!

网友:
這種散熱不是很好,小弟這邊有兩顆
目前是沒問題,可能使用時數不高的關係吧

网友A:
這種高功率的LED對散熱的要求很嚴苛, 以前工作上有往來的聯宇LED工程師就一再強調 "這類型的一定要用鋁基板才能散熱", 不然很快就會產生光衰, 再來就會掛點...

以樓主這種MR16為例, 我不確定那白色的PCB材質, 可是LED顆粒一定要確實緊貼於PCB上;
再來LED的PCBA也要確實緊貼於鋁製燈杯上, 這樣才能把熱導出讓壽命增長一些~~~

另外建議如有拆開的話, 最好同時把那電解電容換成比較好的等級, 畢竟是在高溫環境下工作, 品質不好的也衰退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高功率的LED對散熱的要求很嚴苛, 以前工作上有往來的聯宇LED工程師就一再強調 "這類型的一定要用鋁基板 ...

貼LED的基板是鋁質的,外面的杯盆也是金屬質,可能是鋁質或鋅質,
三個1W的LED ,還是挺熱的。

网友B:
只靠那三個螺絲柱腳導熱
不用多久的時間
LED肯定過熱

看錯了
LED的鋁基板是靠聚光杯跟表面的鋁板&螺絲加壓
平貼在外殼散熱的

總之
長時間使用就是會散熱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靠那三個螺絲柱腳導熱
不用多久的時間
LED肯定過熱

他的組合方式是鋁質杯盆用三支螺絲釘鎖在腳座,LED鋁基板用導熱膠靠在盆底,
三個玻璃聚光體頂住LED,然後外面鋁板用另三隻小螺絲鎖住,壓住三個玻璃聚光體
,燈亮時外面鋁杯盆也當散熱一部分,還挺熱的。

网友:
這種MR16我之前那家公司都從對岸進來,
一點即熱、光衰快,壽命短。,
開始批入規格功率是3W,還不至於壞太快。
但應市場需求,再進來的貨升到5W或7W,
就死得快。
外殼極燙。
LED就是不亮或稍亮,
拆開觸目所見,就知道哪顆LED掛點,
雖然是用鋁基板,材質不佳,
LED有時欠塗散熱膏,
固定的螺絲又常有滑牙,怎能有散熱的效果?
真是見多了。

不賣好東西偏找差勁的貨色,
廠商應付殺價的水電商,
就是利益之所在,

台灣人害死台灣人。

楼主:
這種MR16 3W LED只會燙手,鹵素燈則會讓你熟手。

网友:
這種產品,其LED都是滿電流、甚至過電流在工作,高熱而且容易光衰...

比較簡易的改良辦法,就是將每個LED再併聯1個小功率的LED,分攤掉20mA的電流,
也許可以讓LED不那麼熱,也不那麼快光衰,整體壽命或許可以延長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