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40RF350U

楼主(2014-02-03):
Toshiba的電視,開機後出現異常,在Youtube搜尋只看到一則影片相似,說可能是排線的問題,上來求解,謝謝先!
(第一次發表,還不習慣夾檔與版面編輯,大家鞭小力一點><!!!)

楼主:
Youtube因為沒有權限發表 URL 連接,所以沒有貼上來。

如果能夠定是排線問題,還需要各位前輩指點到何處購賣,謝謝啦!!(我需要託親友帶來加州)

网友:
基本上面板壞   可以壓軟排看看 也可以拿去給專業的修看看

网友:
液晶屏常見故障分析:
豎線、豎帶、一邊無圖、橫帶、橫線、重影、漏液等等都是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