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聯碩 37吋DS-373T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楼主(2014-02-03):
現在的狀況是看完電視後關機再開機台數就會跳到第8台(台視)
不論關機前的台數是幾台
重新開機後就是固定在第8台
論譠上之前好像看過類似的狀況
進入工廠模式就可以調整
但搜尋好久都找不到
只好PO文問問各位前輩
這台電視的工廠模式怎麼進入
謝謝~

网友:
我遇過類似幾台機型不和你一樣,但狀況差不多,都有解決好!
譬如,現看55台或其他台,關機再開台數固定成108台,
台數不儲存外開機時音量固定最大聲。這都是存儲器不能寫入的問題,

將 SOP8貼片或DIP直插 AT24C04或24C08 BIOS (也有可能是25開頭系列)更換成另一顆空白量品即可解決。
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