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燈泡 問題

楼主(2014-02-03):
這顆燈泡電源板壞掉,,不知道這各是要接幾V變壓器才會亮..或是可否把LED一顆顆取下.裝在手電筒上....一顆不知道要接幾V才亮..

网友A:
從LED的走線來看是  10顆串聯2並, 一般LED單晶以3V 計算應該要接30V的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LED的走線來看是  10顆串聯2並, 一般LED單晶以3V 計算應該要接30V的電源

目前只有筆電的變壓器19V..是否能拆幾顆LED下來.用19V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筆電的變壓器19V..是否能拆幾顆LED下來.用19V替代

可以阿 拆下來之後要短路原先腳位喔
拆不下來直接短路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