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552g休眠後無法開機

楼主(2014-02-03):
症狀1.風扇散熱不良,須外加散熱風扇,才不至於熱當  2.近日休眠後無法開機,電池卸下後,亦無效,送修維修中心時,當場開機正常(傻眼),經清潔風扇後,開機確認亦正常  3.剛剛慘劇又發生了,休眠後又無法開機,拆電池亦無效  請問板上諸高手,是哪方面出了問題?  台南方面的維修點  謝謝!

网友:
是休眠才造成的不開嗎?或者先關掉該功能再測看看,

楼主:
現在狀況是完全不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狀況是完全不開機

這台有碰過的都是北橋不良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狀況是完全不開機

請問是按開關完全沒反應嗎?
還是燈亮沒畫面?

楼主:
1.請問北橋回銲後不返修的機率有多少?  2.開啟電源後,無任何畫面

网友A:
你的狀況是在待機下無法重新進入系統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狀況是在待機下無法重新進入系統是嗎?

待機後就一眠不起了...

网友A:
進入待機後無法在喚醒有時候是軟體的問題~
拆下電池後必須在等一下才再裝回去試一下~

网友:
主機板是LA-5911P嗎? 建議北橋換掉不要回焊了

楼主:
請問這是北橋的通病(自動毀滅模式)或是散熱不良所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入待機後無法在喚醒有時候是軟體的問題~
拆下電池後必須在等一下才再裝回去試一下~ ...

試過了  無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是北橋的通病(自動毀滅模式)或是散熱不良所引起?

有很大部分是因為通風口塞了沒注意到,溫度持續過高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大部分是因為通風口塞了沒注意到,溫度持續過高引起

還好習慣在筆電下放散熱墊,加強散熱
否則我看老早就掛了...
這台的毛病就是耗電大=熱量大

网友:
BIOS電池快沒電了,請換掉

這台點火線路跟鈕扣電池電壓有綁

你可以試試看

网友:
北橋回銲後不返修的機率有多少?百分99返修
不過沒檢查過,千萬不要誤認為是橋的問題。amd機器coms電池沒電也會出問題的

网友(2014-03-07):
我的5552G狀況是:不能關機或休眠,否則會開機無畫面, 在過保後的第二個月...去年七月時.
一直開機,關機,開到累死都無效,
開著機丟到一邊幾個小時,讓系統熱起來,也無效,
拆裝記憶體重插N遍也無效,
使用FN+ESC的BIOS RESCUE 也無效.
但是如果機器開起來了,則是檢測記憶體正常無故障,硬體也無故障.

簡單的說就是"冷開機"是不良的,但是"暖開機"則是正常的.

當不開機時,一開始是拆了機器,單主機板外接LCD,用USB BOOT做MEMTEST86+,或做BIOS RESCUE DISK.
拆散熱片,補散熱膏,然後拿吹風機,吹熱風....大約吹到CPU&DDR之間的區域時,就有機會開起來了.
開起來後,不論跑MEMTEST86+或一直重刷BIOS V2.14版,只要不關機.它就是好的.
現在都不關機,當做SERVER用. 過保後的機器變成:拿買NB的錢換來一台"SERVER":'(:'(

网友:
不負責任原理說明又來了~ ^^

一開始先解譯幾個名詞
睡眠 = Sleep = Suspend to Ram = S3
休眠 = Hibernation  = Suspend to Disk = S4

系統在power management 有問題的時後,通常第一步,就是先把它關掉排除試看看
~這就是  jackchen681 大所給的建議。

philips980 所提及的 wake problem.一般只限於 wake event..
power button 是由 hardware直接進南橋(主機版)~or 經  EC 轉進南橋(NB)~~
DT是不會被攔截不轉進去的~
NB在某些情況會攔截它,以免誤動作~ ( flash utility 在燒 system BIOS的時後 ,確保系統不會被斷電)

kaiser10138 與 kant1提及鈕扣電池~這有一個我們在文件常看的字叫 Coin Bettery..或是你可以說它叫 RTC power 或 RTC well
RTC power 除了供給 RTC, CMOS( or CMOS RAM)外,在南橋內部,它還連接到南橋供給記錄那一種sleep狀況的電路~
所以,有時它會造成~系統在睡眠後~因為memory controller 在 self refresh不良,產生記憶體內容流失後~然後sleep status又一直被南喬存者 or BIOS跟本沒注意要處理這個狀況,就一直~~開不起來~這個狀態又一直存在~比較容易發生在 NB 的機台上~
所以樓上多位提及的北邊(北橋)應該過熱到內部的 memory controller有狀況了~造今 self refresh電路不良了。或memory controller有時ok有時fail了~
如coin better電壓問題,電表量一下~
如因系統 s3 fail所造成一直開不起來,請移除 AC/ Berry/Coin Berry~~然後按power button 啟動~放掉板子上電容裏的電~再接回去啟動看看~

最後最後~
不確定wu6068大所寫的 是休眠還是睡眠
我怎麼感覺作者在說 sleep 睡眠啊?

楼主:
感謝版上,各位前輩的熱烈討論,此機已於二月底於晶典完修,實際狀況,因沒有現場確認,所以到底是電池問題或是北橋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