鋒寶 FB-798型 LED環保萬年曆顯示問題

楼主(2014-02-04):
話說從頭,我有一台led萬年曆是我親戚壞掉叫我維修的,我搬回去經過一番拆解發現是裡面重要零件TG-2555 晶片後面黑掉了,只好跟鋒寶買一片晶片,收到了東西後我高興得立刻焊接,結果我用40W烙鐵加上焊的時間過久使得主板線路和IC銅箔翹起來無法焊,就只能再買一片IC並且用銅箔膠帶貼在主板上,然後就給它焊下去,通電後雖然有顯示時間、語音音效、按鍵功能也都正常,但是有些數字亮度不是很亮,而且左下角顯示星期幾的七段顯示器還會閃爍,我以為是供電有問題就拿其電源來代替,結果也是一樣,所以確定不電源的問題,就看主板零件有沒有問題,但都找不到問題出在那裏,希望各位前輩麻煩知道是那一個零件有問題告知小弟
下面鏈結網址是我拍的影片
http冒號//tinypic點com/player點php?v=35ktqow%3E&s=8#點Uu-RWfuTiW5
(ps:由於沒有權限可以貼網址只好用這個方法,請把裡面有中文的修改為符號 )

网友A:
你可以把板子前後的照片貼上來~以方便判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tinypic.com/player.php?v=35ktqow%3E&s=8#.UvCJb9IW3A_

網址

這個跟我從回收場拿回來的現象很相似,目前我還不太裡他!! 或許跟內部的驅動漏電有關吧!!
因為他的驅動方式屬於多工分時方式,之前我的問題只是電源不良造成!! 要不要把供電的電壓變一下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板子前後的照片貼上來~以方便判斷~

拍完上傳在pchome相簿,請查收
http冒號//photo.pchome.com.tw/_290071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跟我從回收場拿回來的現象很相似,目前我還不太裡他!! 或許跟內部的驅動漏電有關吧!!
因為他的驅動方 ...

我先前也以為是供電的問題,所以就手機的充電器來代替,結果還是一樣,所以應該不是電源出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完上傳在pchome相簿,請查收
http冒號//photo.pchome.com.tw/_29007149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