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通管彈簧生鏽要如何處理?

楼主(2014-02-04):
上週家裡水管不通,
去五金行買了通管彈簧回來通,
情況已改善,
今日又排水不順,
要拿通管彈簧使用時,
發現通管彈簧生鏽嚴重,
不知大大們在使用完通管彈簧時,
都進行什麼樣的處理及保養呢?

网友A:
用完請清洗乾淨...
稍微擦乾...
噴WD40防鏽...
用塑膠袋包好收藏...
可以當傳家寶...

网友:
不需要保養吧!!

因為它的工作環境不良,放久了一樣生鏽.....

用一用順便洗通條!!

网友:
去年才扔掉兩支也是因為嚴重生鏽。不想冒險浪費時間去除鏽,要是被鏽刮傷還要打破傷風。
如果將來買新的,頂多可以考慮在使用過後用清水沖洗晾乾後噴wd40或上黃油或拿用不完不要用的機油來抹,加強抗鏽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完請清洗乾淨...
稍微擦乾...
噴WD40防鏽...

要除鏽好後拿去鍍金才能當傳家寶啦~~

网友:
在下是放在塑膠袋裡之後,置於冰箱後面溫風吹出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完請清洗乾淨...
稍微擦乾...
噴WD40防鏽...

我的做法跟你差不多.

用完請沖洗乾淨,再晾乾,用塑膠袋包好收藏,一般這樣就可以了,除非原材料太差,否則應該不會生鏽,我的沒生鏽,但是被我通到彈簧疲乏與歪斜了,我也在懷疑材料有問題,因為在疏通過程中並沒有不當的亂灣,也只是通水管而已,還是多大於90度的說.

网友:
还是多从“入口”下手为上策。平时多加注意下水口的拦截。麻烦是麻烦了点,但还是比较管用的。
当然,平时保存弹簧避免生锈,那要保持干燥是必须的。我一般用好后直接放在阳台上挂着。我认为上油、喷WD40对于今后的使用似乎有些不妥,因为把弹簧用在洗碗池这些日常地方可能会影响到健康吧。

网友:
我自己的工具都會擺放通風處來做陰乾的動作,我覺得您的彈簧要不要考慮一下n_118|

网友(2014-03-22):
工具用完要上一點防銹油"到機車行要一點廢油"不要錢的>>>>>>>>>

网友:
乾燥,可上滑石粉
以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