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求助)Gigabyte GA-790FXTA-UD5 超頻疑問?

楼主(2014-02-04):
請問各位先進大大們~Gigabyte GA-790FXTA-UD5搭配AMD Athlon II X2 250怎會無法超頻設定?

GA-790FXTA-UD5主機板bios中選項無法更改超頻選項~也就是說設定好超頻選項重開機後又會跑回原設定值~

此板再搭配AMD Phenom II X2 550卻輕鬆的能開四核正常使用(開過四核長時間使用)~只是我不愛此顆處理器的高w數(160w)

所以才會選擇AMD Athlon II X2 250來超頻使用(溫度超低~W數也相當低)~卻苦於GA-790FXTA-UD5無法超頻設定~

有大大能教我該如何設定此板超頻設定嗎?3Q

网友A:
開核與超頻不一樣吧
況且超頻分超內頻還是外頻
超內頻就要選不鎖頻的處理器
超外頻要看記憶體體質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核與超頻不一樣吧
況且超頻分超內頻還是外頻
超內頻就要選不鎖頻的處理器

感謝指教~不管怎超怎開都不是問題~問題在主機板無法讓我設定超頻~
光外頻就無法設定~其餘更別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不管怎超怎開都不是問題~問題在主機板無法讓我設定超頻~
光外頻就無法設定~其餘更別說 ...

有試過該主機板所附贈的軟體超頻功能嗎?
一般來說在bios設定好以後,重開機只會發生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硬體能接受此設定,正常開機
第二種是硬體不能接受此設定
如果第二種的話,一般會自己重開機數次將設定值恢復預設
不然就是黑屏也就是無顯示畫面
只要拔掉電池,讓設定恢復預設值既可

网友B:
試看看 Gigabyte Easy Tune6 (AMD) 調校工具,
http://www.gigabyte.tw/support-downloads/utility.aspx

我朋友說技嘉超頻要用這程式來調整各項超頻設定...

网友C:
AMD要黑盒版才可以超頻
Phenom II X2 550是黑盒版~可調倍頻.外頻
Athlon II X2 250不是黑盒版~不能調倍頻可以調外頻
這資料~GOOGLE都查的到....

网友A:
超頻不用靠程式來超
只是超頻範圍與最佳設定值
需要慢慢調式
小弟幫朋友超過E6300 1.8G->2.8G
DDR2 800->1066
散熱器維持原廠,並無加壓
記憶體也只是普通的金士頓
板子好像是技嘉的P43吧
維持了好長一段時間,到最近才發生不穩定
沒有必要就不要超頻
超上去只是數字比較"好看"
效能上面並不會有飛天遁地的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試過該主機板所附贈的軟體超頻功能嗎?
一般來說在bios設定好以後,重開機只會發生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硬 ...

試過~但卻無法安裝完成~怪~

所以我是直接由bois去設定~但開機後會恢復原廠設定值

原外頻是200~只設設定210重開後照樣回原廠設定值

感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看看 Gigabyte Easy Tune6 (AMD) 調校工具,
http://www.gigabyte.tw/support-downloads/utility.aspx

下載安裝過~卻無法安裝完成~怪....................

感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D要黑盒版才可以超頻
Phenom II X2 550是黑盒版~可調倍頻.外頻
Athlon II X2 250不是黑盒版~不能調倍頻可 ...

沒錯阿~我是只調外頻~但重點是主板無法讓我調外頻~設定外頻後~重開還是會恢復原廠設定

感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頻不用靠程式來超
只是超頻範圍與最佳設定值
需要慢慢調式

超頻範圍與最佳設定值?我也想慢慢測試~重點是Gigabyte GA-790FXTA-UD5 這塊主板外頻卻無法完成設定

AMD好玩之處就是超頻~不然市場上高效能處理器一堆~直接換上遠比超頻快上許多~只是愛玩~所以想試試

感謝指教

网友:
你外頻到底是調多少?
電壓加多少?
拉外頻電壓會吃比較重~不會比調倍頻省電
調外頻需要相當的超頻基礎與知識!!
建議如果你不熟~你還是用55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頻範圍與最佳設定值?我也想慢慢測試~重點是Gigabyte GA-790FXTA-UD5 這塊主板外頻卻無法完成設定

AMD ...

愛玩沒錯!!
但是請先具備好所有超頻相關知識
與硬體認知!!
別像之前看過一篇文章
超頻就是敲敲鍵盤而已....
別人網路上發出一篇超頻文章
花了多少時間(技術經驗)與測試才出來的結果
不是看文章就可以知道的!!

网友:
等下燒了記憶體控制器就好笑了......

叔叔是有練過的,小朋友別亂學~~

网友:
超頻,先不要調整電壓
以原始設定電壓既可

樓主提到外頻不無法調整,是一開始就調外頻到210?
有試過微調嗎?
BIOS裡應該有詳細的設定,参考原廠說明

网友:
先拍幾張圖片來看吧
不然就像瞎子抓魚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