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歌林 數位電視機上盒 STB-SK06 無法收訊問題 (電源)請益

楼主(2014-02-04):
請教各位大大

歌林 數位電視機上盒 STB-SK06

目前已排除無訊號問題 (有另一台, 同位置. 有訊號)  此機 就是搜尋不到訊號

因開機 有畫面, 猜測是 訊號 無法傳入機子內

主機板 為一板到底 (電源板 CPU .... 皆在一板)
目視 電容都正常 用電容表 量了幾個好量的 也正常

參考痞酷網 前輩的帖子  由電源著手  目前 查到 37v & 22v 無電, 其他3.3v 15v 7.5v
都有輸出電壓

接下來應該如何進行呢?

网友:
TUNER工作電壓30多V,無37V當然就收不到125個類比頻道
22V源自37V,挑起LP22 JUMPER,量22、37V有無恢復
未恢復挑再起LP36 JUMPER,量37V有無恢復
用三太子西瓜切斷法,找出何處短路,多在半導體或是電解
2.2UF電解也是有短路可能~

网友:
電容外觀會騙人,最好還是通查

网友:
電容全部換掉最基本的,檢查有無假焊,因為機上盒通常溫度很高,在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