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拆過 SEIKO 手錶 龍心 嗎

楼主(2014-02-04):
這各手錶型號 SEIKO 7T34-6A00  因跑水進去.有點生鏽..想拆解..可是龍心不知道要用哪各點..才可以拔除龍心..這顆手錶有2根龍心..有人拆過嗎...

网友A:
注意看標有PUSH的孔,那就是壓點喔!

重要主龍頭要拉起來才看的到壓點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標有PUSH的孔,那就是壓點喔!

重要主龍頭要拉起來才看的到壓點喔!

是龍頭要拉起來.在插下去.就拉出來嗎....還有他上面有2支龍頭..可是只看到一各上面寫PUSH的孔..是插1各就可以把2支龍頭拔起來嗎..還是2支龍頭就要2各PUSH的孔

网友A:
一般所謂的壓點,就是將龍頭螺桿的固定點給移動一下(即卡筍),這樣龍頭才抽的起來....

一般壓點都在螺桿旁,主要調整時間的龍頭要拉到停秒針的位置才會跑出壓點...
這是避免弄壞秒針....

你的表有兩個PUSH的點,看一下就知道.....

楼主:
龍頭要拉到底嗎,我拉到底,在拿針插下去,還是拉不起來,網路上有沒有影片或圖解,我再弄下去怕永遠拆不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所謂的壓點,就是將龍頭螺桿的固定點給移動一下(即卡筍),這樣龍頭才抽的起來....

一般壓點都在螺桿旁, ...

龍頭要拉到底嗎,我拉到底,在拿針插下去,還是拉不起來,網路上有沒有影片或圖解,我再弄下去怕永遠拆不下來了。

网友B:
你先拉龍頭,看可以拉幾段,邊拉邊從PUSH的孔看進去會有一個拉桿跟著動,當看到拉桿上有各小圓點或小圓圈時那就是壓點
接著拿小針或你可以找到的小工具壓下這壓點並同時拉出龍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拉龍頭,看可以拉幾段,邊拉邊從PUSH的孔看進去會有一個拉桿跟著動,當看到拉桿上有各小圓點或小圓圈時 ...

照你方法邊拉邊注意看.龍頭沒拉到底.只拉到第2段就有看到..順利拆下了....可否在請教一下..下圖這錶上面沒印PUSH孔..哪他的龍頭怎拆...

楼主:
又成功了,忘記問拆下後,可用車油或WD40清洗保養嗎。

网友A:
用去漬油,油洗,不過那是機械表才需要.....拿來擦拭也可以!

WD40可當錶油,點在軸心上,,針車油比較稠,可能會影響時計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去漬油,油洗,不過那是機械表才需要.....拿來擦拭也可以!

WD40可當錶油,點在軸心上,,針車油比較稠,可 ...

技術還沒辦法整個分解,可以直接噴上去潤滑嗎,還是一定要拆解洗油。

网友:
手錶上油最好先拆解用去漬油清洗掉舊油漬並用燈泡的檯燈烘乾在組裝上新油

上手錶的油屬專用油最好別點別種油,因手錶屬精密機械

上油時,油只上一點點非常少,上太多油時輪子沾到會拈住不走,上油時你沒工具可用針的針頭沾油去點

沒拆解就上油只能上看的到的,裡面和背面上不到無意義,還有點上的新油和舊油混在一起油很快就會變質

因二種油不一樣

网友B:
在補充一下,你第二個手錶,機心編號為VX32E,這機心只有秒針和分針為銅輪其他都是塑膠輪

塑膠輪不能上太多油甚至不上油,上太多油保證不走。

网友:
這個論壇厲害人物真多,真是臥虎藏龍
原來手錶的龍頭有一個拆的壓點呀!!
難怪我手錶進水要拆來清到龍頭就卡關
謝謝大家,又多學了一個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補充一下,你第二個手錶,機心編號為VX32E,這機心只有秒針和分針為銅輪其他都是塑膠輪

塑膠輪不能上太 ...

在請教一下這2各的拆點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龍頭拆下,可是裝會去,一拉還是出來,是哪邊壞掉,還是哪邊要調整。

网友C:
wsx688大
猴腮雷!

网友:
引用 楼主:
龍頭拆下,可是裝會去,一拉還是出來,是哪邊壞掉,還是哪邊要調整。

裝回龍頭不要硬插,要稍微轉一下順了之後再推到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龍頭拆下,可是裝會去,一拉還是出來,是哪邊壞掉,還是哪邊要調整。

你說的因該是16樓的第二個手錶,你那個手錶從外觀看起來,龍頭龍心都生鏽,連帶裡面壓鳥和鼓車輪和鼓車壓

有可能也生鏽,所以當你壓下壓點時因生鏽裡面卡住壓點回不來。要正常就要拆解看是什麼狀況才能處裡。

网友:
引用 网友C:
wsx688大
猴腮雷!

謝謝,剛好會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