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燈泡電池 問題

楼主(2014-02-04):
不知道是否可用哪種電池替代燈泡內電池..哪顆電池壞了.不能充電..

网友A:
這應該是有附加可供停電照明的燈泡吧,
能否請大大看看那顆電池有沒有標示 還有電池本體的尺寸

网友B:
我猜是6V免保養鉛酸電池...小型緊急照明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有附加可供停電照明的燈泡吧,
能否請大大看看那顆電池有沒有標示 還有電池本體的尺寸 ...

電池本體高5.5公分.寬3.5公分..上面都沒標示.不知道幾V....是可供停電照明的燈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6V免保養鉛酸電池...小型緊急照明常用.

若是6V是否可以拿下圖這2顆電池代替..

网友C:
把中間的蓋子挖開
如果是3槽的就是6V
如果是4槽的就是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中間的蓋子挖開
如果是3槽的就是6V
如果是4槽的就是8V

可是只有2槽...

网友:
可是只有2槽...4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只有2槽...

用鋰電池要加電壓保護板
如果空間夠把原先的充電電路廢了
用鋰電專用充電電路

网友A:
確定是對岸的產品, 4V鉛酸電池...(在淘寶上查到一堆)
這個尺寸要找到適合的替代品有點難耶...

它的充電迴路應該是那種只靠電容限流的簡易電路, 穩定度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鋰電池要加電壓保護板
如果空間夠把原先的充電電路廢了
用鋰電專用充電電路 ...

2種電池的充電不一樣嗎..若硬裝上去充電.會發生哪些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是對岸的產品, 4V鉛酸電池...(在淘寶上查到一堆)
這個尺寸要找到適合的替代品有點難耶...

哪有沒有辦法讓原本電池復活

网友D:
引用 楼主:
2種電池的充電不一樣嗎..若硬裝上去充電.會發生哪些問題

不好意思
我看錯了n_080|
它原來用的電池是鉛酸的 4V 充飽是4.5V以上
你的電池是鎳氫 單顆1.2V 看來是要用串連的了2.4V 充飽約2.8
4.5跟2.8   有差
所以要改電路
而我說的鋰電池是像18650 或是鋰聚合物 不是磷酸鋰鐵喔
鋰電池電壓是3.7 終止電壓2.8 充飽電壓4.25
4.5跟4.25 差距較小  利用鋰電池專用電壓保護電路板就可以保護鋰電池了
充電式電池 不能過充跟過放  要依照電池特性給予適當的電壓充電 和停止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我看錯了
它原來用的電池是鉛酸的 4V 充飽是4.5V以上

哪我若找4顆鎳氫 單顆1.2V,串聯4顆4.8v哪這樣可以嗎,不知道他充電是不是都一樣,還是每一種電池,都要用不同充電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我若找4顆鎳氫 單顆1.2V,串聯4顆4.8v哪這樣可以嗎,不知道他充電是不是都一樣,還是每一種電池,都要 ...

可以 電壓OK 就看空間了

网友E:
應該是大陸製的鉛酸電池,不過電流量好像不大,下面是露拍的賣家,你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21317592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244156836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哪有沒有辦法讓原本電池復活

w65121大您有試過加純水或蒸餾水在充電看看嗎?我看您這電池好像沒澎脹,不知加水在充救不救的回n_06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大陸製的鉛酸電池,不過電流量好像不大,下面是露拍的賣家,你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 ...

感覺這個本身電池不好,想說可不可以改別的電池,若不能改也只好買這種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w65121大您有試過加純水或蒸餾水在充電看看嗎?我看您這電池好像沒澎脹,不知加水在充救不救的回 ...

我照你方法弄了,可是裝回去充電,裏面會生水出來,我把電池內水倒乾,充一充還是有水氣跑出來,是這種電池原本就會這樣嗎。

网友F:
哇~水倒出來,那裡面的比重會改變很多,除非您倒出的水沒倒掉,請問您水加幾分滿,充電電壓多少,太高會有這情形,記得要在通風出,遠離火源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水倒出來,那裡面的比重會改變很多,除非您倒出的水沒倒掉,請問您水加幾分滿,充電電壓多少,太高會有 ...

就加一半水,用他本身充電器,水倒掉了,不過目前是可以充電,可是有點濕氣,怕久了電路板會被侵蝕。我還是想換其他電池,他本身電池感覺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