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刮鬍刀

楼主(2014-02-05):
沒想到最近philip刮鬍刀也變得如此不耐用,記得前一隻用了10幾年...
這支推測應該是接觸不良,因為大力壓住開關,會轉一下,可是我不會拆,以前拆過一隻,散開來,不會拼湊,就這樣壞掉...好可惜...
各位大德,能否告知我如何拆,當然如果願意幫我維修,那...感激涕零...

网友A:
先噴WD40試看看

楼主:
wd40噴了沒用,試試看拆了,竟然發現新版的容易拆解多了,只是一個星型螺絲(比較麻煩),拆開來發現是鐵片接觸不良,凹一下...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噴WD40試看看

有塑料的物品, 萬萬不能噴WD40,
WD40會咬塑料.. 初期沒感覺, 後面就軟爛掉了...

PS :
雖然WD40的官網說不會對塑料有影響, 但... 牛本身真的吃過悶虧的...
What surfaces or materials are OK to use WD-40 on?
WD-40 can be used on just about everything. It is safe for metal, rubber, wood and plastic. WD-40 can be applied to painted metal surfaces without harming the paint. Polycarbonate and clear polystyrene plastic are among the few surfaces on which to avoid using a petroleum-based product like WD-40.

楼主:
謝謝,趕快找去漬油把wd40沖洗掉,這種刮鬍刀很耐用,吃得又是3號電池...以前買過一隻高檔的,一年過後,電池逐漸縮短,要換充電電池還得找原廠,還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