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FM3701 HDMI 無訊號

楼主(2014-02-05):
VITO FM3701 HDMI 無訊號,其餘D-SUB、色差端子正常,AV端子也算正常只是有輕微斜紋

已測試過兩條HDMI線,PS3及MOD交叉測試,結果都是無訊號,第四台類比訊號50台以後有輕微雪花

請問各位大大,大概是哪裡有問題呢?

网友:
訊號交連電容換掉。

网友:
電容掃掉就好了。不過不在圖裡面

楼主:
請問阿資大大,是這個板子嗎?有無建議從哪邊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阿資大大,是這個板子嗎?有無建議從哪邊下手

子板上的電容全部換掉

网友:
站版電容全部換掉可能完修!!!

网友:
都沒有人回應了 現在是如何了

网友:
半年前我有遇過一台32吋第四台播放時畫面明顯飄雪花有燥點,結果GOOGLE主板上芯片編號,
確定那顆是顯示解碼芯片後查到周遭幾顆外觀正常但拆下測量容質已失固態小電容,
更換後雪花燥點問題就解決了。這方式範圍縮小你可參考一下!!

楼主:
請問貼片鋁電解電容也都換掉,還是換固態電容就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貼片鋁電解電容也都換掉,還是換固態電容就好呢?

?? 大哥 如果 連電容都搞不清楚 還是 給別人賺巴  你所謂的"固態電容=電解電容"
這很搞工不好換 烙鐵頭 溫度太高 銅箔就不見 一般是用斜口鉗 將2隻腳 剪斷 焊上就可以
問題點 =維修明牌 跟 維修方法都已經告知 如果還沒辦法   就沒轍了

网友:
真的不好換,斜口鉗沒愛惜的,不夠利還不好剪,沒剪斷不小心拉到銅箔就又要補線囉。

网友:
智大詋的很對,不小心會把銅泊給請了下來,如果可以用剪的,或者您敢冒險的話可以用熱風槍請下來,至少目前我都是用熱風槍請下的,都還OK啦

网友:
無鉛的,還固態電容,有些我用二支HAKKO烙鐵都請不太下來。。。。。。

网友:
快速搞定,斜口鉗
看圖說故事

网友:
斜口鉗+1

网友:
用剪的比較好

网友:
用熱風槍,全部掃光

网友A:
喔喔~~~C47有一個焊點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喔喔~~~C47有一個焊點沒了

真厲害!就是第一個用斜口鉗剪掉的,一不小心焊點就被拉掉了,
這才改用熱風槍全部掃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厲害!就是第一個用斜口鉗剪掉的,一不小心焊點就被拉掉了,
這才改用熱風槍全部掃掉的! ...

我的感覺C47很容易掉銅鉑,遇過幾台都是給我掉C47的銅鉑

网友:
不錯學一步..用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