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高雄地區 專業水電工-熱水管線問題

楼主(2014-02-05):
來徵一位水電工…原因如下
奶奶一個人住,之前說瓦斯爐不點火,叫了瓦斯爐的來修,這個沒問題,熱水出入水口都ok,水量也ok…

再叫水電工來檢查,應該是管路老舊了(五年新大樓)有水垢卡住,也有用氣體沖擊管線也是出水少少的…

現在希望徵個專業水電工來幫忙看一下,最壞打算管線重弄,不希望奶奶沒有熱水可以使用…

看痞酷高雄地區有沒有認識好的水電工可以介紹一下…工作地點在左營三民家商附近…

感謝大家

网友:
我記得阿賢也是痞酷網會員~~~

网友:
出水量OK??如果OK那應該不是管路,拆開熱水器外蓋,先不要開瓦斯,開水後看連桿有沒去推動微動開關點火呢?

网友:
檢查一下三角凡而吧?

网友A:
不點火!
電池換了沒?
出水量到底正常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點火!
電池換了沒?
出水量到底正常不正常?

大大我剛剛仔細看了一下,是熱水器出水量正常,熱水管用CO2打不正常。
Rex427大您有看水電師父打氣是從那裡打入嗎?有拆掉三角凡而嗎?

网友:
是否蓮蓬頭冷熱水混合調節不良...冷水,水壓,壓制了熱水器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我剛剛仔細看了一下,是熱水器出水量正常,熱水管用CO2打不正常。
Rex427大您有看水電師父打氣是從那 ...

我記得是由室內(室外端向室內浴室打氣的)...
瓦斯師父也已經測試過冷水經瓦斯爐後出水量是正常的,所以後來才叫水電的來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記得是由室內(室外端向室內浴室打氣的)...
瓦斯師父也已經測試過冷水經瓦斯爐後出水量是正常的,所以 ...

Rex427大,一般大多生鏽卡在三角凡而及彎頭連接處,如沒漏水的情況,您可關閉熱水器進水三角凡而,拆下浴室牆面上凡而,把彎頭上的鏽清一清然後打開熱水器進水三角凡而,讓水將雜物沖出試試有沒改善喔~~

网友C:
Rex427要說的是不是從瓦斯熱水器的熱水出水口到浴室蓮蓬頭的管線阻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x427要說的是不是從瓦斯熱水器的熱水出水口到浴室蓮蓬頭的管線阻塞了。

感謝幫忙說明…
其實對這個不是很懂…所以只好找專業的來處理…

网友:
管線懂不懂?

浴室蓮蓬頭冷熱水...

熱水是~~戶外開關==>熱水器冷水進口==>熱水器熱水出口
==>單槍冷熱龍頭==>蓮蓬頭

只要確認熱水器的進出順暢、正常,那就是熱水出口到單槍龍
頭、蓮蓬頭的這段出問題囉。

應該要這樣...........
由熱水爐安裝處的熱水出口處打壓縮CO2,如果不順暢就拆
掉浴室的單槍龍頭(水龍頭),如果正常就是水龍頭壞~

如果有水龍頭正常就是蓮蓬頭管線、蓮蓬頭不正長~

這問題應該很好抓阿~~熱水器的進出水量正常了嘛是
後端的問題...水管=>冷熱單槍龍頭==>蓮蓬軟管==>
蓮蓬頭...不是管線出問題就是水龍頭~

网友:
續上面~

家庭熱水管線大多分一對一和一對多,怎麼辨識?
看您府上有多少個安裝熱水器的位置,像我鄰居他
們的透天厝是一層樓一個熱水器位置,浴室不用熱
水的就直接在安裝處跨接管直接供應冷水.....

如果只有一個熱水器安裝處,那就是一台熱水器輸
出熱水凸全戶浴室,大樓住戶大多是這樣.....

如果管線不通就得通管線或者是重新佈明管(看的見
水管),如果是浴室單槍龍頭、蓮蓬頭(管)壞就壞哪
個換哪個....

你問題再解決不了我再推薦我信得過的師傅給你...

网友:
又續上面~~(掯~再續下去我就準備接水電工會抗議了)

維修費用上,我猜壞哪個換哪個便宜,就單純的料錢與工資
。萬一得重新拉管線那可能就麻煩了,這得視現場狀況複雜
程度來計價...

如果現場狀況很單純,熱水爐在浴室牆外,直接穿牆進來後
就是單槍龍頭(水龍頭)那就很簡單...解決方案很多種

网友:
五年新大樓
你是用地下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