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N-5323 32吋電源板問題求助

楼主(2014-02-05):
這台奇美N-5323 上電後,電源板上紅色LED會亮,接上第四台會有聲無影,
電源板型號PSM192-240,其輸出為24V 6.5-8A,CN2共有6PIN,如圖有部份沒有24V,是否是這輸出不完全所致。
請各位高手幫忙解答。
經檢測6pin輸出,1是接地,2及3無輸出,4-6為23.6V,這樣是否是控制的MOS出了問題。有人有這MOS的資料嗎?

原板
輪出6PIN(紅框內)檢測情形
有人知道這個控制晶片的號碼嗎?有八支腳,是否為N3856

网友:
看起來沒壞啊, 接腳應該是1-3一組(GND), 4-6一組(VOUT)
N3856 是做同步整流控制, 控制你拆下來那兩顆mosfet做整流用

楼主:
請教lazy104 大大,所以1-3都是GND,4-6才是24V輸出嗎?
那會是T-con出問題,還是面板啊,

网友:
是的, 這塊電源板只有一組24V輸出.
都有可能, 先看看背光有沒有亮...

建議先爬文看看, 有很多前輩都有貼出類似狀況的指導文章

网友:
背光確定有亮嗎???   背光有亮,就可能是主板或是屏有問題!!

要查主板與屏的供電!!

楼主:
我確定過背光都沒動靜,那會不會燈管全掛還是面板也掛了。
要查主板與屏的供電,是要查那一個地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確定過背光都沒動靜,那會不會燈管全掛還是面板也掛了。
要查主板與屏的供電,是要查那一個地方啊? ...

背光沒亮, 燈管或高壓板 AD板都有可能
有沒有組裝起來的各部位量測值? 這樣才能分析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確定過背光都沒動靜,那會不會燈管全掛還是面板也掛了。
要查主板與屏的供電,是要查那一個地方啊? ...

先爬文...了解原理..
再發問...就很容易解決
例如..電源板 SB 到主板..案開機  電源啟動
供電給主板 高壓  .主板起動 送電給高壓...高壓啟動
燈管亮起...先爬文了解...再問比較清楚

只想說大家有沒有覺得...有很多師傅及都幾乎很少上來
甚至回文...都懶得回....

不是他們藏私..是因為 連基本都還不懂...就要抓藥..修理...
修好後真得會了嗎....

网友:
高壓版壞或t-con ng  自己不會修請給高手修  不然會越弄越糟糕

楼主:
感謝Beer大的指示及導引,我會努力的,目標就是修好這一台液晶,也因為是第一次修液晶螢幕所以什麼都不懂還在摸索中,想說拿來練功看看也不錯,不然就直接請高手幫忙就好囉,不好意思,新手上路請多包涵,問的問題可能未達水準,也請海涵。

网友:
在有聲無影的情況測adj及高壓板起動電源
有無4~5v的電壓

楼主:
回去再拆量看看這二個地方看看再跟大家報告量測情形

网友:
先買一塊(裝機) , 故障再慢慢修。

這個(論壇有買) ,  這樣是上策。

楼主:
請教各位高手大大
是不是要量這二個紅框的地方電壓看有沒有輸出

网友:
主機板看不懂的話,就往高壓板輸入端量,高壓板上通常都會有標記腳位,
先確定開機時,高壓板輸入端有無24V跟ON/OFF電壓進去,在做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