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傳統AC-DC變壓器拆解量測

楼主(2014-02-05):
前些日子拜讀 Arthur大在分享無線吸塵器簡易維修, 其中有秀出一顆首林的傳統AC-DC 12V變壓器.
想當年在搞數據機時有接觸了蠻久的時間, 應該還有存貨拿來分析看看
結果翻翻抽屜先看到另一顆外殼有受傷的, 應該是以前給無線電話用的, 那就拿它來開刀吧...

規格: AC110V/60Hz to DC9V 200mA
有一條很大的裂痕...

拆開的內部

由底部看上去, 只靠一塊泡棉貼紙固定

這樣看比較清楚

整流電路

用四顆1N4001兜成橋式整流

輸出電容還是知名大廠 (疑似山寨)

每個二極體都有並一顆0.01uF小電容, 很少看到這樣的...

送電110V, 空載輸出達 14.66V 待機耗電0.9W, 非常的浪費錢

加載 200mA, 輸出剛好9V 換算效率不到50%

再拆下去, 變壓器一次測漆包線好細

只靠一塊紙板做隔離絕緣兩條輸入

輸出也是用一塊紙板做隔離

二次側線徑明顯較粗

這種變壓器很典型的電壓飄動很大, 效率不是很好, 待機耗電大, 建議不用時還是要拔起來
不過近來應該都被交換式給取代了...

网友A:
這種變壓器的好處就是 電容不要爆 不要過載燒毀
至少能用5年以上
現在的交換式電源能用久的已經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變壓器的好處就是 電容不要爆 不要過載燒毀
至少能用5年以上
現在的交換式電源能用久的已經很少了 ...

依過去的經驗, 因為它的效率真的很差所以長時間重載溫度也會很高, 如果用差一些的電解電容,
膨龜是指日可待的, 關鍵還是在用料有無扎實啊~~~

說到燒毀, 這顆好像偷了溫度保險絲... 記得矽鋼片變壓器的繞組會串一顆做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過去的經驗, 因為它的效率真的很差所以長時間重載溫度也會很高, 如果用差一些的電解電容,
膨龜是指日可 ...

哪應該不是偷料,因為一次測漆包線那麼細,短路的瞬間 漆包線應該就燒斷了
所以才沒有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過去的經驗, 因為它的效率真的很差所以長時間重載溫度也會很高, 如果用差一些的電解電容,
膨龜是指日可 ...

幾乎只有大廠或是古早的變壓器才會做....

网友:
傳統變壓器轉換效率不高,但是很耐用
尤其音響方面,可以滿足瞬間大電流輸出
交換式電源要特別設計才能滿足音響需求
否則一般交換式電源接上大功率音響系統
會死給你看

网友B:
早期的東西能源效率差. 但是產品比較耐操..
反觀現代的商品不耐用..液晶電視就是...
小弟家裡的SONY 29吋已經陪伴我快要30個年頭了...

网友C:
四顆103
好像與吹風機馬達上四顆電容意思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顆103
好像與吹風機馬達上四顆電容意思一樣~

那請問一下, 它的主要用途是做什麼呢?
一般橋整都沒裝那四顆103耶, 拔掉後也工作得很順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一下, 它的主要用途是做什麼呢?
一般橋整都沒裝那四顆103耶, 拔掉後也工作得很順暢... ...

二極體在開關時會有雜音

网友:
那電容應該是山寨的n_081|

話說電表與AC功率計不錯n_092|

网友:
lazy104大大您好:

謝謝您專程拆開一顆變壓器來解說.....

再加上各位前輩的說明....讓小弟...增加了不少這方面的知識!!!...

謝謝啦!!!...

楼主:
謝謝諸位大大的回覆指教
在此就一併回應

專炸元件版大  感謝您的說明

scottwang版大  感謝您提供的聯結, 讓小弟有正確的方向查詢...
                         原本一直往二極體振盪的方向找資料, 寫得都好複雜, 越看頭越昏

狼大  您真是老經驗, 一眼就看出真假
         為此特別去找了一顆確定正廠的來比對, 果然差很大! 對岸果真是... 要小心~~
(右上是正廠, 左下是拆機內的)

arthur大  您太客氣了, 應該要先感謝您提供那麼多維修文.
               還有這顆本來就是外殼破損, 嚴格說也是不良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東西能源效率差. 但是產品比較耐操..
反觀現代的商品不耐用..液晶電視就是...
小弟家 ...

真耐操的電視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請問一下, 它的主要用途是做什麼呢?
一般橋整都沒裝那四顆103耶, 拔掉後也工作得很順暢... ...

104的觀察力不錯 , 也有裝用2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4的觀察力不錯 , 也有裝用223

感謝三太子大大的分享, 不過請問一下這是什麼機器的板子? 用料頗為特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三太子大大的分享, 不過請問一下這是什麼機器的板子? 用料頗為特殊... ...

SANS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