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win7更換系統硬碟必須步驟

楼主(2014-02-05):
以前xp時代只要用ghost將資料作備份既可
現在win7會在硬碟開機驅mbr裡放資料
所以單純備份資料是無法開機的

以下步驟是網路搜尋得到的
1. 系統光碟開機
2. 選擇語言
3. 選擇“修復您的電腦“選項(repair your computer)
4. 點選第一個選項“您想修復的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 that you want to repair),點下一步
5. 選擇命令提示字元(command prompt)
6. 不須切換資料夾,直接鍵入diskpart, 再按enter
7. 鍵入select disk #(#是硬碟編號要是只有一顆硬碟那就是0),再按enter
8. 鍵入select partition #(#是分割區代號,要是不知道的話只能0 1 2 去試,要是不對的話第9步驟不會成功),再按enter
9. 鍵入active,再按enter
10. 鍵入exit,再按enter
11. 鍵入bootrec /fixmbr,再按enter
12. 鍵入bootrec /rebuildbcd,再按enter
13. 鍵入bootrec /fixboot,再按enter
14. 重新開機應該就沒問題了

須注意一下
1.win7預設安裝時,會要求先分割出100mb開機資料空間
這點只要事先分割好硬碟既可解決

2.如果主機同時有兩部硬碟,請在安裝win7時
將主硬碟外的其餘硬碟離線,否者win7會將開機資料安裝到主硬碟外
造成將來備分上的困難

网友A:
感謝分享~
這部份是屬於使用者在安裝win7時使用安裝程式的分割工具下去分割
所以預設就是會分割成開機檔分割、os放置分割
不過如果要讓整個WIN7系統能夠GHOST備份,需先使用分割軟體跟割好之後
直接選擇該磁碟區安裝windows,就可以使用磁碟備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這部份是屬於使用者在安裝win7時使用安裝程式的分割工具下去分割
所以預設就是會分割成開機檔分 ...

沒錯
剛開始接觸win7時,還不知道有這種問題
遇到需要做ghost或硬碟送修時
就一個頭兩個大,頭殼抱著燒
所以找到方法就po上來,順便做個紀錄

网友B:
小弟一直在同一顆硬碟xp win7 win8 輪著用
GHOST還原過程沒遇樓主所需步驟問題
GHOST檔移到另一顆硬碟還原
也是正常開機進桌面找到新硬體
重新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一直在同一顆硬碟xp win7 win8 輪著用
GHOST還原過程沒遇樓主所需步驟問題
GHOST檔移到另一顆硬碟還原

可能是新硬碟與舊硬碟有同時開機過
所以win7已經記錄硬碟資訊了

新硬碟之前也是安裝win7,只有執行快速格式化過
ghost是使用磁區對磁區複製
剛複製完可以正常開機,但舊硬碟移除後
就出現錯誤了

网友C:
做法其實可以更簡單
在WIN7PE或是安裝光碟(SHIFT+F10)
呼叫出命令視窗
使用DISKPART下的相關指令就可以修復開機

Diskpart 指令行公用程式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法其實可以更簡單
在WIN7PE或是安裝光碟(SHIFT+F10)
呼叫出命令視窗

感謝提供更簡便的方法
感嗯

网友:
不會!!
互相研究吧^^

网友:
實用的資料,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