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ACER ASPIRE M1800 桌上型電腦 SATA 問題??

楼主(2014-02-05):
請教 ACER ASPIRE M1800 桌上型電腦 SATA 問題??

目前狀況!!

主機可開機,BIOS 設定為默認設定!!

將SATA默認設定由 RAID改為SATA(選項中沒有IDE可選)

安裝WIN7  抓不到硬碟,  SATA 前置驅動程式,原廠沒有提供,

目前爬文只知道  這張主機板為 MSI(微星代工)沒有型號

晶片組經查詢係使用  NVIDIA GeForce 7050 + nForce 620i 晶片

但是在主板上只看到是整合晶片一顆,

求  有無先進能提供這張主機板的 SATA 前置驅動程式???

网友A:
你可以在 ACER 的網站找這個型號的驅動程式, 我發現有些舊的主機板, win7 不一定有支援, 這表示不一定能裝 win7, 如果只能用 raid , 就用 raid 也沒關係, 只是可能不能裝兩顆硬碟, 有些 raid 會自己做 raid 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 ACER 的網站找這個型號的驅動程式, 我發現有些舊的主機板, win7 不一定有支援, 這表示不一定能裝  ...

目前確定用USB安裝,用RAID安裝系統,可以執行,PCIBOY2000 幫用USB安裝系統,發現單蝶可以找的到SATA安裝,以光碟機安裝就需要SATA的驅動程式,目前還搞不懂是啥原因???

不過系統可以安裝了,暫時先用2顆硬碟做鏡像RAID先搞起來使用了!!

若是有相關資訊的先進,麻煩提供一下!!   真是很頭大???

网友B:
在微星網站找到相似主機板, 看看裡面的軟碟前導驅動能不能用?

http://tw.msi.com/product/mb/NF7 ... v=Driver&os=All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確定用USB安裝,用RAID安裝系統,可以執行,PCIBOY2000 幫用USB安裝系統,發現單蝶可以找的到SATA安 ...

有個可能是整合進usb的不是"純淨 "的win7安裝
是有整合sata驅動的版本也說不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微星網站找到相似主機板, 看看裡面的軟碟前導驅動能不能用?

http://tw.msi.com/product/mb/NF725GM-P43. ...

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個可能是整合進usb的不是"純淨 "的win7安裝
是有整合sata驅動的版本也說不訂 ...

我有問過,他說沒有,只用我給他的win7版本做usb碟?

网友A:
先參考看看 http://7club.ithome.com.tw/article/10006089/1
說不定是你的win7光碟片有問題, 我都是用原版的光碟片, 但我裝過這台pc
請到這兒 http://www.acer.com.tw/ac/zh/TW/content/drivers 輸入 Aspire M1800 (注意大小寫)
如果你選 WIN7 只提供音效卡及晶片驅動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參考看看 http://7club.ithome.com.tw/article/10006089/1
說不定是你的win7光碟片有問題, 我都是用原版 ...

謝謝您!!

我一忙忘了這篇還沒做結尾!!

這台已經搞定,問題出在硬碟,雖然用壞軌掃描沒有發現故障,DOS 狀態下 可以抓到硬碟

但是在WIN7 與WIN XP 安裝時 都抓不到,

在安裝WIN7時以RAID方式,使用2顆硬碟都能安裝系統,但是重啟時就會出現硬碟錯誤

進入修復畫面!!

而硬碟式希捷的250G,是否為機瘟版還沒查證!!

更換另一顆同型硬碟  就能順利安裝使用了!!   所以  目前一共有3顆同型硬碟待診治中!!

謝謝!!

网友:
恭喜您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