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不見不散-合體拼裝

楼主(2014-02-05):
美眉紫色的LA NEW 音箱,音質水,有喜歡~
灑鈔票,要讓LA NEW喇叭重生說
錢的面子大,三太子開始款料~

KOLIN 原配喇叭4歐(左-音質普普)
將LA NEW喇叭8歐,再倂一顆8歐喇叭

LA NEW音箱與KOLIN膠殼,對眼鑽孔、攻牙、鎖鐵板牙
對眼! 學校老師怎沒教過?

LA NEW音箱底座,要硬、要有緩衝

美眉的名條,不能曝光說

合體音效比隨身響優太多~ ,呵!造型真怪異~

网友:
這是炮管音響嗎?

网友A:
LaNew音樂棒, 牛也有一台的說!!
朋友那做的, 拿的是工程樣品版, 音質效果真的是不錯!!
就是, 不能插卡就是了....

网友:
迷你砲管音響

體積小,方便攜帶

网友:
怪怪組合n_118|

网友B:
爆米花兄,我一直有這個疑問:

1) 4歐變8歐,只是單純的換喇叭即可?(籍由加大 loading,增加增益比)
需不需要考慮OP-Amplifier以及其他電路匹配?
2) 此例若是4歐併聯8歐,按理等效電阻變小(變成2.67歐),增益比也會變小才是。

不知是否我的認知錯誤?

网友:
很像是具有遙控功能的炸彈引爆裝置~~~~

三太子搞恐怖活動?

网友C:
喇叭阻抗小,opamp通常輸出會大一些,這個應該會usb常用的放大器,大概有3瓦左右,不併喇叭應該也可以驅動,喇叭好壞影響音質,我覺得kolin的喇叭會比較好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ew音樂棒, 牛也有一台的說!!
朋友那做的, 拿的是工程樣品版, 音質效果真的是不錯!!
就是, 不能插卡就是 ...

LaNew原配18500鋰離子電池喔!
它的LINK不是用MINI USB,好像是接耳機類的孔座
牛可以幫忙拍一下LINK公頭的長相嗎? QQ~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米花兄,我一直有這個疑問:

1) 4歐變8歐,只是單純的換喇叭即可?(籍由加大 loading,增加增益比)

第一名,您的認知絕對正確~
小弟是將兩顆8歐併連當作LOAD,與原配阻抗相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阻抗小,opamp通常輸出會大一些,這個應該會usb常用的放大器,大概有3瓦左右,不併喇叭應該也可以驅動 ...

聽廣播稍微大聲一點,這kolin的喇叭會有音盆震動聲
聽音樂到沒這個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LaNew原配18500鋰離子電池喔!
它的LINK不是用MINI USB,好像是接耳機類的孔座
牛可以幫忙拍一下LINK公頭 ...

來, 順便幫三太子把腳位量了一下!
3.5mm四段頭轉到USB TYPE A公頭, 接那個USB TYPE A母頭是方便量腳位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名,您的認知絕對正確~
小弟是將兩顆8歐併連當作LOAD,與原配阻抗相同呀 ...

Aha...... 我沒看仔細. Sorry.

网友:
現在流行不對稱的衝突 off-tone美學 ?

网友D:
三太子,怎麼每次東西到您手上,就要進手術房,就像是進產房一樣,立刻就生一個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太子,怎麼每次東西到您手上,就要進手術房,就像是進產房一樣,立刻就生一個出來了 ...

呵呵~ 十台,成功完修一台
其它九台殺肉你都沒看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