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感謝大家對 AMP3300的建議目前暫時可用

楼主(2014-02-05):
各位先進 進行很長的時間詢問與努力有些時間是"待料" 本人資質魯鈍,很多先進提供的方法有的我不太懂,有的我不知道如何下手,先進幫我發現的兩個電晶體"脫焊"經過補焊之後 短路的電晶體兩個補上去,兩個10R電阻因為沒貨先補上 15R和17R上去,終於有聲音了!!

目前的現象: 沒有訊號放大的情況下散熱片溫度約維持在 41度,昨天把他放在室外撥放 華格納的"飛行中的女武神"等音樂 沒想到聽著聽著就發生 ERR 燈亮一個聲道沒聲音,以前最早發生的現象也是如此,那時候是 電源保險絲8A斷路,這次因為全部的電解電容全部更換 (兩聲道共 2200/35V*16 3300/25V*24 ) ERR還會亮 經過關機拆開來檢查保險絲正常,再次開蓋上電問題有消失了, 於是把上蓋開洞散熱,希望就此不再出問題,打算 加上小型散熱風扇(PC CPU用剛剛好)因為風扇加上之後提供9V電源溫度可以降到 31度..

更換零件: +/- 25V的 POLYFUSE
              電解電容器 2200/35V  3300/25V (網路一個8元)
              1W 電晶體*2
              10R 電阻*2
              脫焊電晶體補焊上
              上蓋打洞換上鋁製 洞洞板

線路圖 並沒有全部畫上, 一來多層板 二來能力有限 三來已經有聲音了 所以放棄在畫了,以後若有人有興趣我可以提供資料

電晶體 O 和旁邊射極電阻10R0 更換

再次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A:
阿乾大,A類後級不要在散熱片後方加風扇
可以考慮加強機內對流
在散熱片後方加風扇怕會影響到偏流設定
所以不建議

恭喜修復,好眼力加上靈活的雙手
這台聲音聽起來應該很動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A類後級不要在散熱片後方加風扇
可以考慮加強機內對流
在散熱片後方加風扇怕會影響到偏流設定

winrar070大:
   大家新年行大運!!
    託大家的福氣!!
     目前沒有散熱風扇溫度升到46度應該可以接受吧!! 若是側面再開個洞應該就粉爽了!!

网友B:
A類後級-----------真的很熱
我很好奇這種用smd的音響聲音會比不是用smd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A類後級-----------真的很熱
我很好奇這種用smd的音響聲音會比不是用smd好嗎

maxcar大:
    我的年紀應該是聽不出差異來的!! 只是 SMD零件不好買!!線路更是不好查!!

   蕭邦的音樂 強制散熱 32度 席琳狄翁的熱情 強制散熱 42度... 30~300W 還真的會粉熱,難怪,電解電容ESR值都變差了!!

网友:
現在都用mp3在聽音樂---------------------------------不知大家還用cd聽音樂嗎

网友:
還是有不少發燒友選擇cd
另一個選擇就是高階數位撥放器
可以透過網路或隨身碟撥放ape檔
mp3檔也有高音質的壓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