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國際牌 EH-5275吹風機,零件請教

楼主(2014-02-06):
各位大大好,小弟的吹風機突然完全不能使用了,呈現斷路狀態,拆開以後照片如下,把開關檔位開在冷風位置,畫紅圈的那個零件總是呈現斷路狀態,歐姆檔調到20M,正反量,仍舊量不到數據,此零件上面數據如下:12A,147度C,250V,不知道是不是此零件固障,可以更換嗎?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A:
沒錯!一次型溫度保險絲應該是要導通的,達到溫度才燒斷!
看起來上面有兩個溫度開關!
串聯白色線連接有"另外一個"溫度保險絲,在雲母片最前端.

可以把紅圈處的溫度保險絲兩端短路後,短暫插電測試一下!
怕加熱電阻絲過熱後會燒斷!請加電風扇輔助散熱!

看一下"另外一個"溫度保險絲的耐溫溫度,
看不懂會什麼需要串聯兩個溫度保險絲?!
應該可以省掉其中一個溫度保險絲!?
還是我看錯?兩個溫度保險絲是不同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錯!一次型溫度保險絲應該是要導通的,達到溫度才燒斷!
看起來上面有兩個溫度開關!
串聯白色線連接有"另外 ...

只有一顆!!  拍攝角度不同而已!!

樓主,這顆確定是掛了!!

网友:
換這顆12A/250V,147度C溫度保險絲,有點難度,要移除雞眼釘, 一不小心就會把支撐的雲母片給弄破了!

网友:
  更换这个温度保险的确有些难度的,不能单纯用焊锡的方法,因为高温可能引起焊锡松脱。但也可以考虑机械固定和焊锡的方法,焊锡最好用无铅的,它的熔点高一些。
  楼大可以这样,将损坏的温度保险齐根剪断,留下它的引脚。新的安装时引脚与旧引脚拧在一起即可。可靠些的话,上一些无铅焊锡。
  还可以考虑使用自恢复型的温度开关(双金属片型),这样偶尔发生过热时,冷却后可以自己恢复。
  祝能顺利完工!

网友:
kuny大說的是這顆, 綠框裡的應該也是溫度開關

前些日子幫同事看一支吹風機, 結構也是跟這台相近,
靠近出風口端是可回覆式的雙金屬熱耦溫度開關,
在電熱絲包覆下方的是一次性溫度保險絲.

樓主可能也要看一下那個綠框裡的零件是不是溫度開關? 有沒有故障?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此吹風機最後採用fix2010大大的方代,已成功修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