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asus P5PE-VM Chassis intruded

楼主(2014-02-06):
開機後就一直卡在這邊~不能動了!!

有可能是哪邊的問題!

我已經把 come 給回到預設值了

网友A:
確認CR2032電池電壓~

確認機殼開啟jumper狀態,重新插拔幾下磨去氧化物~

確認COMS內容設定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認CR2032電池電壓~

確認機殼開啟jumper狀態,重新插拔幾下磨去氧化物~

找不到 確認機殼開啟jumper ~~~

這塊主板很像沒有~~~~~

网友:
上孤狗,key "Chassis intruded",就會找到許多解決asus這個毛病的論壇!

网友B:
換顆新電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顆新電池就好了

剛剛量電池電壓 3.0V ~~~

這樣算沒電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量電池電壓 3.0V ~~~

這樣算沒電嗎??

要良主板後那(2點) 才可以(判定)
補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良主板後那(2點) 才可以(判定)
補焊一下。

換新電池了~~~~~

現在連開機畫面都沒出來~~

機殼的 power led 沒亮~~~~~有亮時就可以開機~~~~~

這下一顆頭兩個大~~

楼主:
從背面量電池座的焊點~量得 3.3V 已換新電池

不知道該從哪一個地方下手~~~~~

网友:
應該是電時沒電了

网友A:
要檢查COMS電路~~

你從那個清除COMS資料的jumper下手,看看那三個針
中間那個有無電壓,電壓正確否?(約DC2.5V以上)

我覺得這張板子還是有所謂的"機殼開啟偵測"的腳位,
只是它沒實作出來(上端子),直接在電路上就設定好..

會出問題就是那"設定電路"出狀況,導致系統偵測到
異狀,由於板子上沒實做出來,你認為"沒有"系統卻
認為"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檢查COMS電路~~

你從那個清除COMS資料的jumper下手,看看那三個針

沒電路圖就~很麻煩~

剛剛量 清除COMS資料的jumper ~~   1 2 腳量得 3.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電路圖就~很麻煩~

剛剛量 清除COMS資料的jumper ~~   1 2 腳量得 3.15V

那電池部分就沒問題~~針1應該也要有3V(跳線帽插上量背面)

接下來要找那個機殼開啟電路放在哪了...旁邊那三個空針位很可疑

网友D:
查看一下Chassis第1.2腳連接電路看看?

网友A:
根據以前的印象~~那腳位訊號是這樣的..

1.一個電源透過上拉電阻將訊號電位拉高~
2.那腳位接出去就是一個微動開關,機殼合蓋開關接通,
一端是地~也就是該訊號電位拉低,開啟機殼過電位變高
BIOS偵測得知機殼被開過...
3.所以,當這功能未被使用時應該是透過一個0歐電阻接地
拉低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以前的印象~~那腳位訊號是這樣的..

1.一個電源透過上拉電阻將訊號電位拉高~

感謝~~有空在來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看一下Chassis第1.2腳連接電路看看?

真是太棒了~~~~

快點來看看

网友:
你快查查我有沒有記錯~~~我猜是某個接地的裝置出問題

有可能是顆0歐電阻或其他元器件..

网友:
我之前在p5b上遇過,我是把chassis跳線旁邊的好像是小電晶體l43拆掉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看一下Chassis第1.2腳連接電路看看?

照圖片的位置短路~已經解決~~~~

但是現在又有另一個問題~~

開機可能 30次~才有一次成功開機~~~~~其中29次~無螢幕顯示~

主機接的 power led 燈不亮 (此燈有亮才會正常開機)

主機板上電源燈有亮

這下要從哪個方向去查~~~

网友A:
待機的+5VSB查查~

這代表主機板上頭的+5VSB消失,先檢查POWER輸出的
待機電壓是否正常,再找主機板上使用+5VSB的裝置是否
有短路拉掉了這電壓或者是某個線性降壓元件故障,沒把
+5VSB再降成其他伏特電壓給裝置用~

也可能只是單純的虛焊..

這組電壓沒了連開機都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的+5VSB查查~

這代表主機板上頭的+5VSB消失,先檢查POWER輸出的

5V VSB 有哪些地方~~歹勢~這是我第一次修主機板

power 有更換過一顆 情形照舊~~

新手上路~請多多海涵

网友:
那就從待機電源LED附近找起囉,看看有無線性降壓元件在,
測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