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響高音喇叭沒聲應燒了可以修理嗎

楼主(2014-02-06):
用表測沒了阻值應燒了,自己修理容易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燒喇叭的音圈......無解!!(線徑,圈數,組抗....會不同!)

找一對相同尺寸與組抗的單體吧!!

因為!!喇叭是一對的,維修最好是一起換,不然聲音是會有差異的.....

网友:
不太像高音
比較像中音
可以換單體
不過不知道現在還會有人這樣做嗎
在很久以前有工廠在賣各種單體線圈
換上去後還要自己黏紙皮
非常費工低

网友:
如果沒有更高音的喇叭裝在音箱上這就叫高音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表測沒了阻值應該是斷線了...!?

1平均力量,下壓紙盆是否卡卡不順

2可嘗試從中間防塵蓋打開,看是否是音圈燒毀...(小心的從紙盆後方往前推使音圈露出確認音圈是否燒毀)還是前面音圈與紙盆導線接觸點處斷線!

3喇叭換新或送修!

网友A:
這是中低音單體吧
看值不值的修,不然就換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中低音單體吧
看值不值的修,不然就換新的吧

就如同winrar大所言,此單體較接近中低頻喇吧,頻響約100-8KHz,若非屬測試儀表類設備( 有些像人工嘴用的單體),買新的應是較佳的選擇.

网友:
如沒經驗, 喇叭要自己修理, 可能換換懸邊還有機會.

网友:
一顆才幾百塊~  直接換比較划算~  之前去長明街買一顆8吋低音,才300多元

网友:
中低階喇叭燒單體,不建議維修
市面上好單體選擇很多
只要量好對角孔距,基本上都可以直接替換

网友B:
線圈斷了,只有找專修喇叭單體
的行家,收費比眼前這個高,不值
自行修理,只有換整個喇叭單體。
原喇叭音箱有幾件?
若是二聲道而音箱上卻只有喇叭單體一個,
且是四吋的話,有可能是全音域單體。
例如TV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圈斷了,只有找專修喇叭單體
的行家,收費比眼前這個高,不值
自行修理,只有換整個喇叭單體。

咁要整對喇叭換

网友:
露天有人在賣喔!!

你量一下中音單體的螺絲鎖點和外框尺寸....找找合用的

下面那個賣家只是參考參考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906606018

网友C:
喇叭是燒一個還是兩個
小強大大是住那邊 如中部就有 其它縣市就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是燒一個還是兩個
小強大大是住那邊 如中部就有 其它縣市就不知

燒了一隻高音

网友:
強哥
根據你音箱是三音路
三音路音箱 上/中/下 位置 剛好對應 高/中/低 音域單體
  那個空位 與2#單體照片
2#單體  該是 中音域單體

-----------------
換是可以  得一起換另一聲道音箱 的同位置 單體
但是由於 分音器與其他 音域單體 搭配會出現偏差
分音器調一下就是  如果你不調 耳朵過得去  也不是什麼大不了
畢竟 三音路分音器 很難調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燒了一隻高音

那是中音 你人住台中市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中音 你人住台中市嗎

不是住台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住台中

如是住台中才能報你去維修,主人家是不外修
要自己送修 收費合理 外縣市太遠怕不方便

网友:
強哥,這是中音啦,住高雄可以修啦。

网友:
中音喇叭沒設麼特性(除非像早年Philip筒狀中音),價格一般不會太高...維修應該沒甚麼CP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燒了一隻高音

高音是你喇叭最上面那顆喔~~

网友:
本人常送修...低階中因不建議修...全新一顆250送修一顆400.自己衡量

楼主(2014-03-09):
另一高音都燒了

网友:
可以說住哪裡嗎,神隱大家是幫不了你的。

网友:
資源回收場有很多舊品可以買"很俗"一顆大慨十多元"這種喇叭不要拿來唱歌"中高音很會燒"我有慘痛的經驗ps:我燒的是德國原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