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業用冰箱電熱開關請教

楼主(2014-02-06):
平時沒有修理營業用冰箱的經驗,

請問照片中箱體電熱開關的作用是用來除霜用還是防止箱體結露用 ?

网友A:
應該是防止結露~因為通常這種都是手動除霜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防止結露~因為通常這種都是手動除霜較多

請問多久除霜一次 ?
我如何知道霜已經除完了 ?(這台是氣冷式的看不到蒸發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多久除霜一次 ?
我如何知道霜已經除完了 ?(這台是氣冷式的看不到蒸發器) ...

玻璃門是否有電熱絲,用家是說玻璃門除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門是否有電熱絲,用家是說玻璃門除霧用

這是4門不鏽鋼,上冷凍下冷藏的冰箱

下面這張照片是冷藏室風扇馬達加溫控開關

网友:
如果要玻璃門看到裡面產品是要有電加熱玻璃

一般都是常開的

溫差會產生水氣結露在玻璃上

如果是用來冰飲料是沒有除霜功能

冷凍才需要除霜

网友C:
這種營業用的冰箱結構都大同小異,電熱線都是內嵌在門框,
都是用來防止結露水的,這種作法也常用在組合式冷凍/藏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營業用的冰箱結構都大同小異,電熱線都是內嵌在門框,
都是用來防止結露水的,這種作法也常用在組合式 ...

也就是說這箱體開關是用來防止結露用的,並不是用來化霜,要化霜必須要斷電
那在請問這台是氣冷式冰箱,也就是看不到蒸發器(冷排),我要如何知道霜已經化完了?
多久化一次 ? 化一次的時間大概要多久 ?

网友:
據小弟了解.營業凍廚有分自動除霜跟沒自動除霜.手動除霜只好斷電.目視直到庫內霜退完.自動除霜應該跟
家用冰箱差不多吧!有化霜定時器..箱體開關是用來防止結露用..應該在門旁會有線路才對!

网友:
這台冰箱 (上冷凍 是管冷式 )下冷藏才是氣冷式   當銅管結一層厚厚冰冷凍能力下降時  就應該除霜了       除霜方式    .斷電 或(用水沖洗較快)

楼主:
謝謝各位的幫忙
這台冰箱冷凍庫完全看不到冷排,全部包覆在內箱壁中,確定是要手動斷電才能除霜
只是不知道要多久化霜一次,以及一次要化多久時間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幫忙
這台冰箱冷凍庫完全看不到冷排,全部包覆在內箱壁中,確定是要手動斷電才能除霜
只是不知道要 ...

機關放在倉庫,通常控制盤都在頂部壓縮機處,有沒有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關放在倉庫,通常控制盤都在頂部壓縮機處,有沒有找一找!

這一台還蠻特別的,之前看過的營業用冰箱,壓縮機大都安裝在頂部
但是這台頂部空空的,原來跟家用冰箱一樣,壓縮機安裝在底部
而且凝縮器(熱排)還用鐵殼包覆起來,留了一個散熱孔用風扇馬達在散熱它

网友:
這樣設計----------------------有點奇怪---------------我看效率不好

网友:
箱體電熱開關 可以從電流量得知 是除霜用或除霧用 除霜電流較大 220V 約4安培除霧約0.5安培 僅共參考

這種相体設計類似冷凍櫃  箱體電熱開關如果用再除霜也是一優點  除霜快速  除霜時冰塊將ˇ整片掉下來 減少水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幫忙
這台冰箱冷凍庫完全看不到冷排,全部包覆在內箱壁中,確定是要手動斷電才能除霜
只是不知道要 ...

這台是營業用有霜冷凍櫃.
就是因為有霜.須視需求手動除雙.而除霜時間.
如囤積肉品.整個凍結在一起.無法取出.就必須用到此裝置.
但此類冰櫃.大多非制式規格.設計不一.不敢斷言.
但非坡璃門.應該就是此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