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ton L2239W 寬螢幕,電源問題--無法開機

楼主(2014-02-06):
大家安,
我按電源鍵之後,電源led有亮一下就滅了,再按就沒反應,需要等一陣子之後再按,電源led還是只亮一下就滅了,開不了機,這是電源板的問題嗎?謝謝.

网友:
建議您先把發文的版規看一下比較好,免得這一篇被丟到垃圾桶了

网友:
沒照片~~~要隔空抓藥   做不到喔!!

网友:
這台PI板,印象中是DAC-19M009
大部分是爆電容,更換多可完修

网友:
都已經是..運算放大器..級別..還在違反板歸

頭殼麻麻

网友:
錯誤點就是 你沒有上圖  基本電壓 更換零件 前後比對數據

這些就可以有很多熱心人 給你建議維修方向

楼主:
感謝popcorn回覆,
昨晚看到你的回覆之後,就去拆機了,
拆了好久才看到電源板的型號
我的是DAC-19M009AF REV:01A
外觀一模一樣,只差別你的無音效,我的有音效
CE105有一點點突起來,其他電容外觀看起來OK
我先找看看有沒有新的電容可更換,
如果更換後還是不行,就去露X或Y拍買一片了,
感謝你的指導,謝謝.

拆下來的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popcorn回覆,
昨晚看到你的回覆之後,就去拆機了,
拆了好久才看到電源板的型號

去年這個時候我還不認識PI板
在癖酷爬文後,開始找PI板來練習
現在可以辨識腳位、查修PWM、 高壓
有機會,把握修妥你的故障板時機

這賣場是癖酷老闆娘-烏骨雞學姐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086&o=0&m=1

挑妥品項、數量,傳消息給學姐~
http://bbs.pigoo.com/space-uid-89.html

网友:
三太子指示
唉!照辦喔~
阿毋……

网友:
網拍買的不一定用的久,原因在於"電容的品質"

此PI板維修基本上很簡單,你把所有電解電容全換掉就可用N年(但是前提是,你換的電容要確定品質)

楼主:
跟廠商要的樣品昨天到了,昨晚把4顆電容更換之後,就ok了.
感謝指導我的前輩,謝謝.

電源板

電源板

紅框是更換的4顆電容

紅框是更換的4顆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