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 TIH-1315 電磁臚 不過電

楼主(2014-02-06):
過年期間要用到電磁臚
一上電有嗶叫聲,但LED沒畫面,按電源沒反應
一拆開,電源按鍵壞了,全部按鍵全換新

然後一上鍋子煮,沒幾分鐘就突然聽到爆炸聲
拆開一看,壓敏電阻 TVR07241炸掉了

請問,TVR07241有什麼可以替代的?
用14D241或是14D471可以嗎?
還是只能用同一種規格

另外什麼情況下,會導致壓敏電阻會燒掉?
是電流過大所導致嗎?

請問...電感線圈會導通是正常的嗎?

网友:
是不是鋁片下的零件壞掉,所以短路炸掉?!

网友:
那顆會燒掉因該是電壓太高

网友A:
個人經驗請參考......電容 c2  10uf/150v,容量可能異常要檢查一下
原因不知道,只是碰過TVR07241 換上一試機又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經驗請參考......電容 c2  10uf/150v,容量可能異常要檢查一下
原因不知道,只是碰過TVR07241 ...

C2 那顆
MKP
10uf 5%
150v.AC
-40/85/21
真的壞了

去比對C1那顆 值就正常

網拍不好找,有沒有建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2 那顆
MKP
10uf 5%

我之前修電磁爐,都是拆廢版電容來換
不過在印象裏曾經看過有人換這種的
http://www.yd-tech.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62202
高壓M/C塑膠電容
這種的在電子材料行不難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修電磁爐,都是拆廢版電容來換
不過在印象裏曾經看過有人換這種的
http://www.yd-tech.com.tw/produ ...

不知道這個可不可以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這個可不可以代用

一般來說只要是合乎原容值,耐壓不會比原品低就可以
容值方面一定要注意
如果換上容值不同的零件
會造成異常震盪,到時會變成燒IGBT功率電晶體

楼主:
目前進度
換了 10D471K 跟 10uf 250V AC

一樣不會動

网友C:
建議您功率元件都請下來測,一般來說會壞成這樣應該還有掛別的零件

大同這個規格的電磁爐特價1000有找,不是為了興趣還有點修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您功率元件都請下來測,一般來說會壞成這樣應該還有掛別的零件

大同這個規格的電磁爐特價1000有找,不 ...

changold2 大

完修

我忘了要補線了...

故障品
TVR07241

MKP
10UF 150V AV

更換
10D471K x2

10UF 250V AC x2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angold2 大

完修

電容 需MKP 種類,前輩說AC x2不適合(2.4.2 Cv濾波電容:容量在3.3~10 uf/250 VDC,不可使用電解電容或VAC電容代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7%A3%81%E7%88%90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9%9B%BB%E5%AE%B9

剛第一次修 TIH-1300DJ 故障情形一樣,

義大利ACRO電容器 MKP1.71 10UF 160V 10%
但太高無法放原位置需改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8703099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電容 需MKP 種類,前輩說AC x2不適合
剛第一次修 TIH-1300DJ 故障情形一樣,

站太高,可以躺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站太高,可以躺著呀~

popcorn 老師
多謝您收集整理資料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7%A3%81%E7%88%90

已躺著在右邊呀,大同這兩款是一樣,故障也一樣

楼主:
裝上去的確是太高
我就想辦法讓它找地方躺著

另外都裝上去了
如果再壞了,就算了
反正是自己家裡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C2 那顆
MKP
10uf 5%

C2 是與橋整並聯的濾波電容,應是VDC
請再確認舊件標示
或是開機測量新裝用電容兩端的漣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C2 是與橋整並聯的濾波電容,應是VDC
請再確認舊件標示
或是開機測量新裝用電容兩端的漣波~ ...

圖在這
這是原本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C2 是與橋整並聯的濾波電容,應是VDC
請再確認舊件標示
或是開機測量新裝用電容兩端的漣波~ ...

該電容為X2電容,外殼雖只標示了AC耐壓值(150V),實際上它也可承受直流電壓(在大陸的使用耐壓標示較為明確,如275VAC及400VDC雙標示),請參考標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343020908
至於X電容的特性及使用,可自行上網找知識.
XY電容介紹:
http://www.autooo.net/utf8-classid164-id77220.html

网友:
恭喜IGBT沒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