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這樣的電源供應器, 算是黑心的產品嗎 ?

楼主(2014-02-06):
各位大大新年好

看圖識字, 本以為 MIT 比較好

看來又中了地雷, 會不會是商人在台灣貼標籤呢, 這個是在長明街買的, 不過早就丟了發票和包裝, 所以忘記了是否保固內.

據用者說, 插上去就爆, 然後整個房子跳電

拆了看看, 結果這樣.

网友:
這類東西良莠不齊很嚴重,甚至還有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還看過高壓側主電晶體是TO-92包裝的.....

网友:
這樣的商品怎會通過安規,110V交流電怎會用裸線接呢?
怎能開這種玩笑,這樣很容易釀災。

网友A:
很明顯插頭塑膠崩裂,導體片伸入,內部短路在一起,等於直接短路插座,當然會爆火花及跳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顯插頭塑膠崩裂,導體片伸入,內部短路在一起,等於直接短路插座,當然會爆火花及跳電

這麼說來, 其他的電路零件應該都還是好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麼說來, 其他的電路零件應該都還是好的嗎?

如果從AC輸入端就短路,異常不會擴散到後面,反倒是附近的元件要注意是否受到短路時燒灼的影響

网友C:
這個很多都是這樣 !!

那個塑料很差稍為不甚就會斷裂 !!

不知是不是用次等的塑料 !!

真是無言 ~

提外話 :

這個讓我想起以前在某家公司上班 !!

有人因為延長線不夠用 , 自己拿安裝牆壁的那種插座來做 !!

那時剛好有需要用 , 就看到了這一條 , 順手拿用 ~

才插上牆上的插座就 啵 ~ 一聲冒火花 !!

覺得奇怪 ~ 拆開一看 !

哇哩咧 ~ 兩條居然是插在同一側的孔 !!

後來打聽知道這是某位設備工程師幹的好事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個很多都是這樣 !!

那個塑料很差稍為不甚就會斷裂 !!

您提到的是傳說中"不會換燈管插座的電機系大學生"嗎?嘻嘻

网友:
這很明顯是貼牌貨~~上頭的資訊內容都是假的

來台灣貼標

网友:
這插座設計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其實就算是台灣製的,
稱得上是好貨的,我只看過天網這唯一一家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提到的是傳說中"不會換燈管插座的電機系大學生"嗎?嘻嘻

其實我想說的是 , 不懂關係可以問人家啊 !!!

或是用三用電錶測一下 !!!

既然是個設備工程師不會連三用電錶都不會吧 !!!

P.S 他不是領 22k 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