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捕蚊器的元件

楼主(2014-02-06):
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人知道照片中紅圈處那是什麼電子元件???
有沒有可以替代的零件
               兜蝦~~~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這邊有問題 還是有沒有正確上傳,我並沒有看到照片!?
煩請你在確認一次 照片有顯示

感謝

网友:
可能相片沒有上傳成功,我也是看不到相片。

楼主:
不好意思阿 新手上路  請多包涵~~~
補上圖~~

网友:
看起來像是燈管的啟動器,跟一般的差別只是沒有圓管的保護罩而已。

网友:
是燈管的啟動器 1p

楼主:
那可以換成一般日光燈的啟動器嗎??

謝謝~~~

网友:
OK的啦!沒問題

楼主:
金多蝦 金多蝦 金多蝦

网友:
請拆一顆1P啟動器  內容就是一樣的 還有那銀色像是電容的也是一組 乾脆 拉一個像日光燈一樣的啟動器腳座外接   直接上1P 更簡單 下次壞就直接更換.. 但是 你那電阻好像是燒出一個黑洞了  是不是後端有問題啊?????

网友:
沒錯,那是1P燈管啟動器內的元件。

网友A:
如果你的燈點不亮 , 一閃一閃的通常不會是那個有問題 !! (除非它不閃)

修這個要小心高壓 , 電到會爽半天哦 !!

http://blog.xuite.net/jeanshyen507/twblog/16777602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燈點不亮 , 一閃一閃的通常不會是那個有問題 !! (除非它不閃)

修這個要小心高壓 , 電到會爽半天哦 ...

那電容怎樣放電比較好?

我家的那台點燈器有安裝座的,跟日光燈一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電容怎樣放電比較好?

我家的那台點燈器有安裝座的,跟日光燈一樣..

串個水泥電阻和led就行了,放到沒電led就不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電容怎樣放電比較好?

我家的那台點燈器有安裝座的,跟日光燈一樣..

因為那個電量只有一點點而已 ,  直接用起子短一下(電源記得要關掉) !!

啪的一聲 ~ 稍等一下再做第二次 !! (因為其他的地方電容的電會再流回來)

另外那個點灯器的小電容也會電人 !! (有被電過哦!)

不過弱很多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個水泥電阻和led就行了,放到沒電led就不亮了!

如果讓它自己沒電可以嗎?
要等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為那個電量只有一點點而已 ,  直接用起子短一下(電源記得要關掉) !!

啪的一聲 ~ 稍等一下再做第二次 ! ...

靠~上回清理我家哪台灰塵,好險我沒中招~~好危險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讓它自己沒電可以嗎?
要等多久?

不會很久啦!看電容的容量!最多幾分鐘吧!
我很久以前有作過一個:請各位先進幫我看看,這個電容放電裝置的電路,謝謝謝謝

要不就是起子短接,花火閃一下最快,但是要小心,也比較會傷元件啦!

网友:
小弟家中的有換過,都直接拉一個接座到外面,方便以後直接更換,不用在拆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上回清理我家哪台灰塵,好險我沒中招~~好危險喔

這個自放要蠻久的 ~~

因為幾乎沒消耗掉 !!!

上次放了至少半天 , 結果維修時忘了放電 , 用三用電錶一量, 啪 ! 一聲 ~ 威力小很多了 ~

有看到小火花 ~ 還好電錶沒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