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LM727 維修瓶頸

楼主(2014-02-06):
各高手大大:
想請問我有一台Mozo LM727,之前的狀況是開機後無畫面,螢幕後面有高頻聲,有換過一組5707與麥拉,後面再換I/P板後面的積納二極體
換後狀況為電源燈與銀幕一起閃,最後的維修為將所有電容更換,把兩組5707與麥拉都換過,結果是電源燈亮綠色,螢幕無反應...
是否可請大大指點一下那裡錯了???
感恩~~~

网友:
1送修.
2.送回收場
3.按照板歸....再發問

网友:
「電源燈與銀幕一起閃」

我也遇到這個問題。。。。以為供電不良,換了大電容也沒改善。。。。很奇怪!!??

VGA畫面很好,但「電源燈與銀幕一起閃」

15吋的,想不出問題點,暫時放著好了。。。。

网友:
錯誤點就是 你沒有上圖  基本電壓 更換零件 前後比對數據

這些就可以有很多熱心人 給你建議維修方向

网友:
1拿手電筒照.有無畫面.有的話.ad可能沒事。電源區跟高壓有事
2.外接燈管一組測試.看是不是燈管問題.不是燈管壞..表示電源板還是有問題.最好交叉測試.只是可能要多走很多路<時間.金錢.腦細胞>

网友:
有換過一組5707與麥拉

麥拉??????

我修過上百台,逼近千台的 MOZO LM727 ,其PI板的2顆藍色塑膠電容,我從沒遇過有掛點的 (這2顆不是麥拉電容)

你老兄若是換上市面上"綠色" or "紅色"的麥拉電容~~~那後果可是未知數?

另外,你有何數據顯示藍色小藥丸有故障呢?

网友:
拍謝,借X天上的圖好像比較知道現在再講甚麼?  吼吼 !!!有9顆藍色小藥丸哩~~~

其他網站也有一堆維修文可以爬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