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r400不開機

楼主(2014-02-06):
之前開機畫面過了LOGO會掉電,但若開機到BIOS設定,煲熱部機約五分鐘就不會掉電,到現在機開不著了,沒聲沒畫面,只是風扇會轉動,按POWER只著指示燈,試過換RAM HDD,重裝CPU都是這樣,會是CPU壞了嗎,或關主板事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先處理超級電容吧~

网友:
你去年好像問過了,就參考jackchen681大的建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處理超級電容吧~

是不是把主板5顆固態電容換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主板5顆固態電容換掉

應是如照片中的紅圈處,小弟也換過站內亦有資料參考,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是如照片中的紅圈處,小弟也換過站內亦有資料參考,加油!

那顆超級電容用指針表可以測到好或壞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顆超級電容用指針表可以測到好或壞嗎

r大 您好: 小弟沒有量過, 不過您可以量量看。 只是依您所遇到的故障現象, 8成這顆超級電容有問題! 既使沒有, 小弟也會建議您更換成6顆鉭電容(原本的大電容小弟均破壞取下n_100| , 除非大大您的熱風槍技術一級棒或有返修台 ),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r大 您好: 小弟沒有量過, 不過您可以量量看。 只是依您所遇到的故障現象, 8成這顆超級電容有問題! 既 ...

你好,可以教怎樣更換成6顆鉭電容,我沒有熱風槍,用烙鐵焊可以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教怎樣更換成6顆鉭電容,我沒有熱風槍,用烙鐵焊可以嗎

用烙鐵就可以換了!!
要看好壞要有示波器看波形才看的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烙鐵就可以換了!!
要看好壞要有示波器看波形才看的出來。

您好,用6顆胆電容330uf/2.5v一起並聯,代替2R5901超級電容是可以嗎
若可以,是根圖中的桿接嗎,3顆一行另3顆又一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焊就行了,
動動腦會有更容易的修法,
提供電路圖給你,希望對你有幫助,
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樓上的大大都直接點出問題了,
先祝賀你完修

msi_cr400 ms-1451_rev_1.2_sch.pdf (582.72 KB, 下載次數: 95)

楼主:
開機用表測超級電容2r5901電壓得0.3v

网友A:
那cpu供電明顯不足了,離修復不遠了

楼主:
超級電容拆了差不多一小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cpu供電明顯不足了,離修復不遠了

謝謝指點
因沒找到電容,試沒有裝超級電容,只裝cpu, ram試著機,但不著機如沒拆電容前壞的情形一樣,沒畫面,只有風扇轉動
爬文沒裝超級電容,會著機,還會入到WINDOW,不到幾分鐘會掉電,是這情形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指點
因沒找到電容,試沒有裝超級電容,只裝cpu, ram試著機,但不著機如沒拆電容前壞的情形一樣,沒畫 ...

是的,通常為開機後沒幾秒就斷電,或者開機黑屏,還是先把電容裝上能再次確認cpu vcore先,若正確裝上後電壓還是偏低,再來查其它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通常為開機後沒幾秒就斷電,或者開機黑屏,還是先把電容裝上能再次確認cpu vcore先,若正確裝上後 ...

謝謝多次指點
換了粒2R5901電容,開機著有畫面,但不到幾十秒掉電,重焊都是這樣,若觸摸電容表面會即時掉電,會是焊得不好嗎,
晶片的腳好難焊因焊腳沒有凸出,可能要用熱風槍會焊得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多次指點
換了粒2R5901電容,開機著有畫面,但不到幾十秒掉電,重焊都是這樣,若觸摸電容表面會即時掉電, ...

用熱風槍會溶掉,
用bga比較適合

网友E:
Proadlizer用一般烙鐵沒辦法焊(底部焊盤碰不到),建議是用一般330uF 2.5V鉭電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Proadlizer用一般烙鐵沒辦法焊(底部焊盤碰不到),建議是用一般330uF 2.5V鉭電取代 ...

謝謝狼大
用四粒330uF 2.5V並聯鉭電取代可以嗎或一定要六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熱風槍會溶掉,
用bga比較適合

把電容晶片底下焊4條銅線做引腳,然後焊在底板,這樣做可以嗎

网友B:
r大 您好 :小弟是用原來超級電容最底部的金屬片, 用剪刀剪成照片中的4條長條片 、並在一端稍微凸出。 回焊時, 超級電容退後一點 ,露出主板上可以與該電容金屬扁條焊接的長度即可。 請參考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r大 您好 :小弟是用原來超級電容最底部的金屬片, 用剪刀剪成照片中的4條長條片 、並在一端稍微凸出。 回 ...

謝謝參考

楼主:
依從yametofo大的焊接方法,終於修好,開機有畫面沒有掉電
謝謝各位提點怎樣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從yametofo大的焊接方法,終於修好,開機有畫面沒有掉電
謝謝各位提點怎樣修好 ...

r大 您好: 恭喜完修。 唯您po文的超級電容原本不是NEC的 ?那您是否有更換過 ?若是本帖中的超級電容都是2R5901的, 那號稱的永不返修,還是抵不住歲月的考驗,若是您都是使用2R5901的,長久之計,建議是用330uF 2.5V鉭電取代,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恭喜完修,維修也是要轉一下腦袋的,感謝分享!

网友:
沒想過可以這樣焊,ThanK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