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司牌 KS-3DL 電熱管 故障

楼主(2014-02-07):
電熱管燒了一根
因為這款有測溫接頭
所以拍賣找不太到

其餘本體零件都還很新
打算整組電熱器換掉
但不知道哪叫的到
或是更換單管
還請各位先進指教

网友:
你可以先打電話到公司去問~
http://www.king-s.com.tw/

不過溫控通常是跟加熱棒分開居多~不知道可否PO張圖上來看看?

楼主:
棄修殺肉!
找不到可替代品
原廠品部無論哪間都報價過高
一台2千出頭不如更換容易尋找可替換零件之新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棄修殺肉!
找不到可替代品
原廠品部無論哪間都報價過高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