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亨輯 dynaview e42h 背光閃爍 電源板維修

楼主(2014-02-07):
一直以來對於電源板有莫大的恐懼,但是有機會還是會想要試試看~
在論壇上有搜尋到Dynaview E42H背光閃爍/無法完全點亮一文
但是坦白說助益不大~
於是只好一步一步的查下去!

這台螢幕的故障狀況為,背光會閃爍~
畫面顯示沒問題~

型號

拆機背面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上有三個插槽,有兩個是供高壓板24v用,另一個腳位如下

送電後把pin 3 跟 pin 4 短路,電源板就會啟動(24v 我有外掛一個約2a的負載)

此時量測 pin6 電壓約11.2v 量測 24v 電壓約 22v

接著測量各點ic工作電壓

檢查ic週邊時
在機板上發現有兩顆小電容,容質不足~
22uf 只有10uf  47uf 只有3xuf

於是換上後,上機測試ok
其實過程中還把晶體全拆下來量+大電容也拆下來量~
搞了好幾個禮拜,原來是最邊邊的小電容有問題!
果然魔鬼藏在細節裡......

网友:
果然魔鬼藏在細節裡......

讚 維修成功經驗(無價)
願意分享經驗 謝謝

网友A:
看在你貼文的努力上,告訴你以前WISH大說的一句話。。。。

先從簡單的下手,腳越多的排隊排越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在你貼文的努力上,告訴你以前WISH大說的一句話。。。。

先從簡單的下手,腳越多的排隊排越後面。。。。 ...

這種沒爆沒燒的~
小弟功力不足,只能把零件一一請下來量測.....

WISH大的名言小弟收下了~

网友:
讚 維修成功經驗(無價)
願意分享經驗 謝謝

网友:
想不到:小電容還有大文章!

网友(2014-03-14):
很詳細的分享~~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