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Toyota Altis原廠CD音響接腳圖

楼主(2014-02-07):
相信許多人都在找外接 Digital CD changer 以及 Auxiliary-in 的接線圖, 我也在國內外網路上找尋了許久, 加上本版 shn2157 的幫忙 Toyota 汽車音響 AUX-IN 密技, 才確認下來的, 在此分享給各位正在尋覓的朋友, 希望對有興趣的人有所幫助:

Toyota Altis 原廠 CD 音響型號:
CQ-ES7781AW
CQ-ES7681AAT
CQ-JS70G94D
CQ-JS7788AW
CQ-JS7789AW
CQ-JS7682AAT

這樣列出型號, 恐怕還是不容易讓人理解, 凡是9代以及10代 (含10.5代) 的 Altis 原廠音響, 都是可以適用的:
第 9 代:

第 10 代 (含 10.5代, 但 10.5 代已接 Aux-in, 請忽略 CN703 20-pin 接腳圖)

在背面有兩個插座可供擴充:

CN702 接腳圖:
12 pin 的母座,
1) 可以擴充 iPod, USB MP3 player, Digital CD changer, 以及 CD box.
2)  #9[AVC+] 就是 communication TX+
     #10[AVC--] 就是 communication TX--
     #11[ACC/Ignition (output)] 就是 Power Supply
     #12[VCC (output)] 就是 Battery+
     (p.s. : 別問我怎麼接到 iPod 和 USB MP3 player, 我只有接腳定義而已, 希望有高人可以接續並指點如何製作.)

CN703 接腳圖:  //** 版主 SIMON1016 編輯 **   發帖主人於8# 有新更正 **/
20 pin 的母座,
1) 可以擴充 Aux-in 的功能.
2)  #19[Aux-in] 可以和 #18[GND] 或 #14[GND] 任何 pin 接, 記得要串一個 800~2.2K 歐的電阻, 電阻愈高, speaker 出來的聲音就愈低愈悶.   shn2157 採用的是 1K 1/8W 的電阻.
3)  要切換aux-in, 按 DISC 鍵就可以了.
4)  原廠已經有ASL的紫色線了, 若你外購這條 Aux-in 的接頭線材, 記得要把這條 ASL 紫色線再放回這外購的線材裏, 不然你的音響音量就無法隨車速的增減而調整了.

希望大家享受動手做的樂趣.

网友A:
有沒有那個三菱colt plus原廠配置的2DIN 國際牌CQ-JB805AWW的線束腳位定義?

昨天找半天都沒找到....它背後只有一個主插頭16PIN和一個4PIN的..

楼主:
抱歉,我没有。

网友B:
謝謝分享  這資料真的難找

网友C:
很好的資料!
CN703:
腳15/16/17若標示為INPUT,即左右R/L聲道輸入信號,會不會比較好!

另CN702:
AVC(+/-) 或稱TX(+/-) 應是主機與換片箱間的通訊用的(做控制、換片....動作)以及初期通訊建立OK後"開啟"讓腳2/3/4/5的R/L聲音訊號進入主機系統...
所以要使用此接頭,有難度....

就像CN703需要有1.電阻接地。 2.面板按下DISC鈕後 AUX 顯示,之後R/L聲音信號進入擴大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資料!
CN703:
腳15/16/17若標示為INPUT,即左右R/L聲道輸入信號,會不會比較好!

Huang22大哥所言甚是, 小弟當然立即改進, 請看修改後的:

(我當時也覺得應該是input, 但國外的網站既然都以output標註, 我也不敢動它了......)

至於CN702的部分, 應當是要有特別對等的協定溝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這資料真的難找

我也斷斷續續地收集以及查證了近兩年, 加上有 shn2157 的幫忙, 才確定的. 希望幫到大家, 畢竟有 Altis 的車主也真的不少, 加上有 mp3 player 或手機播放音樂的需求, 總不能一直在燒MP3 CD片來因應.

總之, 有幫到大家才是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那個三菱colt plus原廠配置的2DIN 國際牌CQ-JB805AWW的線束腳位定義?

昨天找半天都沒找到....它背後 ...

很抱歉, 我沒有耶...... 因為只有一部 Altis 的車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抱歉, 我沒有耶...... 因為只有一部 Altis 的車而已......

沒關係~~我已經查到了,等我買到連接線就可以測試了..

网友D:
真是用心
感謝您的努力
小弟自嘆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關係~~我已經查到了,等我買到連接線就可以測試了..

恭喜找到solution, 期待版面有你新的帖子, 教大家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用心
感謝您的努力
小弟自嘆不如

哪是, 是你的用心以及分享, 才鼓勵大家發掘更多的事並分享, 沒有的帖子, 我也不會開始動手做以及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用心
感謝您的努力
小弟自嘆不如

對了, 另一件事請教 shn2157 兄. 在你的 [教學文獻] 無聊改裝Toyota 汽車音響 帖中, 是否能確認以下的接線圖?

這接線圖, 我也是從網路上找到的, 但不知正不正確.

网友:
等我以身犯險阿~~~大家要注意一個原則!!

汽車音響分零售款與車廠OEM款,零售的就像你們去
汽車音響店、用品店買的那種,包裝內有完整配件與
連接插座,按照說明書標示腳位接好即可使用。

車廠OEM款很可能腳位順序、定義是"客製"的,絕對不可以
只憑插頭上電線的顏色就去"推測"其功能,要以拆下當時原
廠插頭腳位的功能為準,即使原廠沒用到空腳都沒關係,這
樣原廠機運作才有保障....就算你要剪插頭,下刀前要先搞清
處原廠插頭腳位定義,反正你裝新機也需要知道嘛....抄一份
貼在老機子上..

网友D:
黃色~12V
紅色~ACC
黑色~負極
白色~左前喇叭+白黑~左前喇叭-
灰色~右前喇叭+灰黑~右前喇叭-
綠色~左後喇叭+綠黑~左後喇叭-
紫色~右後喇叭+紫黑~右後喇叭-
藍色~天線電源~(藍白)AMP啟動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黃色~12V
紅色~ACC
黑色~負極

謝謝提供 color code 的功能對照, 因為我沒有這些車載的 wire harness, 不知是否能有 pin 腳的對照?

网友:
我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log.xuite.net/ivwinliu/blog/17831152-Toyota+Panasonic+%E9%9F%B3%E9%9F%BF%E6%8E%A5%E8%85%B3%E ...

謝謝你,基本上除了J腳FR-誤植成FR+外,其餘都是和我po的是一致的,真的太感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分享!

希望能看到你的diy經驗分享帖。

网友F:
今天自己親自試了一下,已經打開了AUX,電阻是接pin14,18使用1k 1/8w電阻,若接pin 18,19則無法開啓aux.
但是喇叭聲音卻有問題,我接pin15, 16,17分別是黃紅白,好像右邊會沒有聲音且聲音空洞不明朗
若改成紅黃白,左右都有聲音,但是人聲很空,就好像在木箱裡面一樣
我的主機是CQ-ES7781AW
不曉得有沒有其他大大遇過類似的可以分享問題的可能?

找到問題了,原來是我pin斷了,重接過就好了...哈哈

网友:
感謝Trustno1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自己親自試了一下,已經打開了AUX,電阻是接pin14,18使用1k 1/8w電阻,若接pin 18,19則無法開啓aux.
但 ...

嚇我一跳, 曾以為我得再重新驗證我的po文了.......

謝謝你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