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自己學裝監視器

楼主(2014-02-07):
因為同事為修電腦.時發現有裝擷取卡.進而讓我想了解.擷取卡DVR的功能.家裡有多的電腦.
松崗擷取卡系統規格(System)
   作業系統     Windows 2000/XP  1.8G/ 256
   視訊輸入     標準BNC接頭四組輸入端子
   視訊格式     NTSC / PAL
   多卡作業     一部主機可同時插入1~4張卡,最高支援16支攝影機 (第2、
                        3、4張擴充卡,由於各卡ID代碼不同,購買時須特別指定)
   多工功能     監控、錄影、搜尋、放影及遠端傳輸可同步進行
   操作介面     圖形化中文使用介面
監視規格(Monitor)
  顯示速度     總幅數32 fps,每部攝影機每秒8張
  時間顯示     年/月/日/時/分/秒
  影像調整     可調整輸入影像之亮度、對比、飽和度及色調
  遠端監視     支援不限制數量的遠端系統,同時監看影像及查詢錄影資料的功能
錄影規格(Recording)
  解 析 度     640x480 / 320x240
  錄影格式     MPEG-4
  錄影速度     總幅數32 fps,每部攝影機每秒8張錄影模式     動態偵測錄影、排程錄影、循環錄影
  壓縮品質     可自行設定調整
  循環錄影     當硬碟存滿後,會自動刪除最舊的檔案,繼續錄影
  排程錄影     可事先預約時程,並設定錄影模式、移動偵測、及事件警報方式

攝影機450元X3.10米懶人線110X2.20米懶人線155元.12V變壓器90元.角架20元X3.擷取卡200元總共花了:2300元
總共材料攝影機.懶人線.12V變壓器角架.擷取卡
測試中
擷取卡.硬碟+CPU及風扇
監視器架設及接線
完工...監視中請微笑

网友A:
所以P4電腦可以勝任
記憶體 CPU 顯卡 方面最低要求呢

网友B:
小弟比較過以pc架構或dvr數位錄影機
整體cp值還是後者較佳
不論耗電量或操作方面都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比較過以pc架構或dvr數位錄影機
整體cp值還是後者較佳
不論耗電量或操作方面都不錯 ...

pc架構或dvr數位錄影機 請問2者差別在哪呢??

网友:
依小弟的淺見,如果要在家中裝設監視器的話,我還是比較傾向於用DVR錄影,至少發生當機的機會微乎極微,況且現在4路的DVR價格也算平易近人還可以接受。

网友:
用DVR的架構比較好,PC耗電.....

而且也不會很貴,看你買幾路的、附加功能多寡、硬碟容量~

网友C:
夜視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P4電腦可以勝任
記憶體 CPU 顯卡 方面最低要求呢

處理器:1G
顯示器:32MB
記憶體:128M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夜視效果如何?

看攝影機畫數.畫數越高越貴.我的是420條.如圖

网友D:
紅外線夜視的鏡頭要注意散熱,不然紅外線LED板很快就壞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紅外線夜視的鏡頭要注意散熱,不然紅外線LED板很快就壞掉了....

我買的攝影機是鋁框.應該散熱佳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買的攝影機是鋁框.應該散熱佳吧?

我也不知道~~我玩過很多紅外線板故障的,夜視就失效了...

紅外線LED越多溫度越高~他們大多串接而已

网友B:
樓主的擷取卡哪買的,這麼便宜
小弟在沒屋頂看到都2張小朋友

420條的監視器,這樣的畫質
小弟覺得足夠了

小弟用過dvr覺得操作方便,體積也小
價格也還好
因為pc系統當檔案多時,要調閱畫面
會比一般dvr久,耗電量更不用說了

但以樓主這樣的花費,小弟覺得值得
以4路dvr+4支鏡頭至少要3.5張小朋友

网友:
小弟的使用心得認為
會使用PC架構是本身已有PC,監視介面操作與遠端監控設定方便,迴放影像或尋找較快,轉錄快.
PC會當機的話~通常都是C槽灌一堆軟體,監視存檔未另存於其它分割槽,Windows 執行太多程式.
監視的影像存檔資料最好使用2.5"硬碟存錄(較省電,硬碟壽命也長)
擷取卡擴充方便(單卡可達16路),擴充時加裝擷取卡即可.
PC監控全天開機兩個月,電費大約500元左右,夏天時置放PC的房間溫度會升高.

DVR主機一但選定迴路數,就無法擴充了!!
影像存檔轉錄時間長(攫取大檔案時)
迴放影像速度不流暢,選取時間點,撥放影像反應卡卡.(自己使用過的DVR)
省電,省空間,安裝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擷取卡哪買的,這麼便宜
小弟在沒屋頂看到都2張小朋友

擷取卡在Y拍買的中古.只是想玩玩沒考慮這麼多.先買便宜的試裝看看.我覺得操作還好

网友E:
問一下樓主此張擷取卡
可以設固定ip讓遠方監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問一下樓主此張擷取卡
可以設固定ip讓遠方監看嗎??

可以ㄚ. 可是還不會設定.正在研究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我玩過很多紅外線板故障的,夜視就失效了...

紅外線LED越多溫度越高~他們大多串接而已 ...

紅外線LED板...久了還是會壞..有些買來沒兩~天就不亮了,,有些是大陸品,不耐超,網路上也有賣LED燈板,可以買來自己換..

网友:
在下先前在詢問監視器時
有商家標示他們的攝影機紅外線是作成並聯的
後來買回去自己裝
鏡頭是700條的,不過要能判定是串、並聯大概要等好幾年了
(拆開怕會影響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攝影機畫數.畫數越高越貴.我的是420條.如圖

我呆了...一直看著地上的圈,想說,那邊是有什麼重點還是問題嗎??
當成主機板版來看了.....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