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壓控制相關)電路設計問題請益各位前輩

楼主(2014-02-07):
想請教各位前輩,有關電路設計的問題或有什麼元件有此功能,~

電路板在未執行動作時VDD=3.3V,當執行動作時,會產生變化,變化如下
執行A動作時3.3V會壓降接近0V(趨近方波那樣快速的壓降)
執行B動作時3.3V會壓降至0.5V(趨近方波那樣快速的壓降)
執行C動作時3.3V會壓降至0.6V(趨近方波那樣快速的壓降)
執行D動作時3.3V會壓降至0.7V(趨近方波那樣快速的壓降)
執行E動作時3.3V會壓降至0.8V(趨近方波那樣快速的壓降)

設計電路需求如下:
當VDD=0V 驅動第一組開關
當VDD=0.5V 驅動第二組開關
當VDD=0.6V 驅動第三組開關
當VDD=0.7V 驅動第四組開關
當VDD=0.8V 驅動第五組開關

有前輩用過這種元件嗎?當VDD=0V 0.5V 0.6V 0.7V 0.8V時分別驅動不同組別的開關,或有什麼元件可以簡單的達成此功能,又不干擾彼此,可否告知小弟,萬分感謝.

网友A:
請問大大所提出的問題是純興趣想了解,還是這是作業題目? 總之,您可事先將你蒐集的資料PO文,並告知所遇到的難題,這樣較方便大家給予適度的協助.

网友B:
這種條件應該不會有什麼單一元件可以作的吧
相對的簡單點的用一般OPA加電壓比較也許能作到,麻煩點的用MCU加A/D就解決了
但有個盲點是所謂的VDD是指什麼,有點奇怪的名稱
這里面即然是作比較模式,一定會變成電路本身有雙電源的存在
一個是電路本身元件動作使用,另一個是所謂的VDD變化用
且上列的說法變成輸入是VDD,而且依VDD的數值來作5個輸出,
所謂的ABCDE變成只是造成VDD的改變原由,和電路也沒什麼關聯吧
不會變成有個輸入造成1個叫VDD的變化,結果去控制5個輸出
若是如此那麼用OPA會變的煩雜多了,因為會變成還要有上下界限的限制
條件相當模糊,原由也相當不清楚
上列單純只是一時的想法,剩下的就請自己想想,應該不是作業吧

网友C:
用 SCHMITT TRIGGER 的比較器自己設計

http://hyperphysics.phy-astr.gsu ... tronic/schmit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條件應該不會有什麼單一元件可以作的吧
相對的簡單點的用一般OPA加電壓比較也許能作到,麻煩點的用MCU加 ...

不是作業,VDD是內部工作電壓,A.B.C.D.E只是對地的阻抗不同,所以有電壓的變化,所以依您的說法是沒有這類型的單一元件可控制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SCHMITT TRIGGER 的比較器自己設計

http://hyperphysics.phy-astr.gsu.edu/hbase/electronic/schmitt.h ...

想看看有沒有前輩用過沒有見過的元件,可以簡單又省零件的作法~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所提出的問題是純興趣想了解,還是這是作業題目? 總之,您可事先將你蒐集的資料PO文,並告知所遇到的 ...

不是興趣想了解,也不是作業,已經是實品,想要加其他功能上去,無奈要加上去的產品只認高電平,所以才想說有沒有前輩用過什麼元件可以輕鬆達成~

A.B.C.D.E是因為對地的阻抗不同所以會有電壓上變化,這是一個按鍵的PCB,靠對地的阻抗來執行正確的動作~

要新增的PCB IO只認高電平,輸入不同的IO會有不同的動作,但上面有5個IO要怎麼橋接到A.B.C.D.E上與A.B.C.D.E連動.

目前也只想到和legion大說的一樣MCU的方式控制,但成本有點高,想說有沒有什麼單一元件是沒有用過,不知道的,來請教前輩~

网友D:
好好的去了解一下LM3914,看看有沒有可能,也許還要再加一個LM3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的去了解一下LM3914,看看有沒有可能,也許還要再加一個LM324.

好的,謝謝指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興趣想了解,也不是作業,已經是實品,想要加其他功能上去,無奈要加上去的產品只認高電平,所以才想說有 ...

如果要那麼精確, 也要外圍簡單, 那只能用 MCU 的 ADC. 其實現成產品很多都是這個設計了. 好處很多, 但是壞處也不少.

原理讀一下, 應該有收穫, 只要一個 MCU 的 ADC 就可, 其都用軟體達成
http://blog.xuite.net/hambo/blog ... 4%E5%88%A4%E5%88%A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那麼精確, 也要外圍簡單, 那只能用 MCU 的 ADC. 其實現成產品很多都是這個設計了. 好處很多, 但是 ...

是的,確實是很方便,但會有什麼壞處或缺點嗎?不太懂有什麼壞處或缺點,正準備購入開發板~

http://blog.xuite.net/hambo/blog ... 4%E5%88%A4%E5%88%A5

得確是一篇不錯的文章,該不會網誌作者就是xiaolaba大吧~

謝謝指點,受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種條件應該不會有什麼單一元件可以作的吧
相對的簡單點的用一般OPA加電壓比較也許能作到,麻煩點的用MCU加 ...

LEGION大:
   新年行大運,這真的是一個好建議!!  這幾天因為音響的散熱問題想要加裝一個散熱風扇,網路上找了幾個電路,有的用熱敏電阻+達寧頓放大驅動,也有使用 熱敏+555 作成 PWM驅動,無奈都不太理想,可能是我的線性基礎不足吧!! 最後決定使用 15F204EA 只使用 1個熱敏輸入 一個輸出推動電晶體 雖然過程中花了不少時間(改程式),但是卻是最符合自己的需求,還可以把溫度門限隨自己的需求... 555一個5元 15F204EA 30元好像也差不多(當然啦 需要78L05提供5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LEGION大:
   新年行大運,這真的是一個好建議!!  這幾天因為音響的散熱問題想要加裝一個散熱風扇,網路上 ...

antlu大
每個人使用的條件不同,大概也都有不同想法
上例的情形大概和antlu大你上回用A/D來作按揵輸入差不多,
OPA不是不能而是會有上下界限的問題,按鍵數一多,電路變的複雜多,成本反而會更高些
若只為單純散熱用,用個熱敏加個OPA作比較加個達靈頓也是能解決,成本也不高
這個就不用使用到MCU了,東西就看個人使用,如只是個人使用的話,一直覺得順手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ntlu大
每個人使用的條件不同,大概也都有不同想法
上例的情形大概和antlu大你上回用A/D來作按揵輸入差不 ...

LEGION大:
   這純粹練習兼解決問題!!  OP 比較電路以前不常用所以沒想到可以如此使用! 另一方面是看到555可以PWM 控速所以就用這一顆來練習!!

网友F:
使用5個OPA做電壓比較
5個OPA的輸出各自用電晶體做電流放大輸出
各自輸入&輸出互不干擾
由於你的電位相差為 0  0.5  0.6  0.7  0.8
要考慮的是,哪來如此精細的參考電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使用5個OPA做電壓比較
5個OPA的輸出各自用電晶體做電流放大輸出
各自輸入&輸出互不干擾

雄爸
其實各自輸入&輸出互不干擾這里有點奇怪
若輸入的信號源(VDD)只有一個,就會變成1個輸入5個比較
那當輸入為0.6V時,則0,0.5,0.6不就變成3個動作,要變單一不干擾
則變成由5個OPA換成要10個OPA,一般若用4個OPA的IC就變成要用上3棵
以效益上恐怕也太差了,找棵有個8BIT的A/D然後有5個以上I/O的MCU若不用XTAL的版本
實際上的成本說不定會更低一些,不過這也僅是個人單純一時想法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E:
LEGION大:
   這純粹練習兼解決問題!!  OP 比較電路以前不常用所以沒想到可以如此使用! 另一方面是看到55 ...

其實多多練習只要能用,好處是一定有的,倒也不用想太多
現在多實作一些,改天要作點大一點的東西時,就把這些拼湊說不定就能用了

另題外話,記得前2年,antlu大你家兒子去考研所,不知當時是怎麼渡過那一段連續外地考試
下星期換家里老大要上場了,決定自己一個人開車載他北上去晃個5天趕場
現在只剩桃園還沒訂到住宿旅舎,不知道桃園那里直接去找會不會好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實多多練習只要能用,好處是一定有的,倒也不用想太多
現在多實作一些,改天要作點大一點的東西時,就把這 ...

LEGION大:
   許多大學都有外地考區,像是成大 中山 考區就在清大 所以我們沒有那麼辛苦,也有到台大就是早上要趕早班車. 記得最遠 中正大學 就住汽車旅館(我們家有寵物小狗),考區在桃園就在附近找一家 汽車旅館就可以了,重點只是過夜其他就無所謂了!! 考完路過新竹就到我家坐坐,開車只要在新竹科學園區交流道電話聯絡我就可以去接你們.  祝 考試順利成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雄爸
其實各自輸入&輸出互不干擾這里有點奇怪
若輸入的信號源(VDD)只有一個,就會變成1個輸入5個比較

原LZ說的模糊,我也想的簡單
把他要的功能,想成是"5進5出的電壓比較輸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LEGION大:
   許多大學都有外地考區,像是成大 中山 考區就在清大 所以我們沒有那麼辛苦,也有到台大就是早 ...

antlu大
這個倒沒什麼關係,現在路邊汽車旅館很多,就給他開進去就好
台北桃園新竹台南高雄繞上一圈,是沒什麼,
就看小孩的個人運氣了,好運就去念,沒本事就去當兵了,
就看5年後自己是不是也能進入等日子的行列中,
那個時侯就真的會閒到每天面壁思過,都是題外話了,就不在此多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LZ說的模糊,我也想的簡單
把他要的功能,想成是"5進5出的電壓比較輸出控制"

雄爸
條件本來就模糊,有時都不知該從那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