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T61E電表測量漣波會亂跳?

楼主(2014-02-07):
兩支電表都置於AC AUTO檔
同時測量B+上的漣波,右表很穩定指示 .089 VAC
UT61E電表好像吃了藥,B~ B~ B! 亂叫,亂跳~ (單純測量市電110VAC,指示是正常)
你的UT61E會這樣嗎? (單獨測漣波也是亂跳)

网友A:
P大:
   大家都沒跟你回應!! 我沒有這檔的電表,但是,我先前寫的程式會這樣亂跳...是不是 RMS 和 PEAK 的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大:
   大家都沒跟你回應!! 我沒有這檔的電表,但是,我先前寫的程式會這樣亂跳...是不是 RMS 和 PEAK 的差 ...

問了幾位UT61E持有者,呵呵!都燒壞或是不精準囉!
我這台新機就有無法測漣波這個現象
所以想請問持有者有沒注意這問題
或許我運氣不好,這台歹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問了幾位UT61E持有者,呵呵!都燒壞或是不精準囉!
我這台新機就有無法測漣波這個現象
所以想請問持有者有 ...

可能是該電壓處在自動換檔邊緣,可試著切換至手動檔位.

网友C:
大大新年好

俺買過一個貼牌的 HILA 2690TU, 骨子裡頭應該和你的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36367-1-1.html

那是原廠的產品設計的問題, 說是不能量高壓脈衝, 否則會燒表, 燒表後有人說情形類似你的描述

网友D:
手上的UT71也有類似問題

网友E:
小弟的也是一樣...

网友B:
1.測量時B+的電壓大約幾伏?
2.單獨測量純交流電壓是否正常?(低壓是否正常?-可由信號產生器提供)
3.測直流電壓上的漣波時,於紅棒端串入一電解電容(約0.1uF/注意耐壓),跳動現象是否改善?

网友:
或許用Fluke或Agilent or  Hioki  Sanwa 電錶試看如何,覺的測量電壓方面大廠的可以精確量到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該電壓處在自動換檔邊緣,可試著切換至手動檔位.

12V電瓶充電中,AC AUTO測漣波,亂跳

轉手動,顯示5V逐漸下降,約兩分鐘固定在0.005VAC,昏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電瓶充電中,AC AUTO測漣波,亂跳

串個0.1uF再試試. 8#的說明你只作了其中一項測試.(等你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新年好

俺買過一個貼牌的 HILA 2690TU, 骨子裡頭應該和你的一樣

因為常測漣波,新機就發現這個問題
這表耐壓1000V,測量不明高壓有風險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的UT71也有類似問題

UT71太捨侈了!可以買很多支61
狼哥是新機就有問題,還是被點燈高壓電亂了?

网友F:
漣波是一種很穩定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的也是一樣...

您的是先天不良?還是後天失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漣波是一種很穩定的波形?

DC電壓上出現的交流,與電流成正比
受熱過的電容上,漣坡最明顯
三太子亂猜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DC電壓上出現的交流,與電流成正比
受熱過的電容上,漣坡最明顯
三太子亂猜說!

建議如ciko.ciko大所說串個0.1μ電容再測量,看結果如何?

要測量重疊在直流上的交流電壓(如漣波),大部分掌上電錶撥在AC檔都會出現不正確讀值,所以還是先串個電容濾掉直流部份。

這也是傳統指針電錶有個OUTPUT插孔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測量時B+的電壓大約幾伏?
2.單獨測量純交流電壓是否正常?(低壓是否正常?-可由信號產生器提供)
3.測直流電 ...

AC AUTO 測3、6、9、12VAC,電表指示正常

橋整之後為16.1VDC

測漣波就會亂跳、BBB~

電表串.15uF/25V也是亂跳、BBB~

電表切換手動檔位,AC數值緩慢下降,費時約兩分鐘數值才穩定
三太子這隻不能拿來測漣波捏!

网友B:
引用 楼主:
AC AUTO 測3、6、9、12VAC,電表指示正常

依此測試數據分析,單純的AC電壓是正常的,而帶直流成分的AC電壓卻的異常,現象甚為怪異,請在輸入端串入一電容,數值改為1nF,此為搭配電表的輸入阻抗10M,而形成一高通電路,具有隔絕直流通交流之效.

网友:
我當初買的UT60H也有一樣的問題,現在這隻表已經陣亡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725&highlight=

网友:
引用 楼主:
UT71太捨侈了!可以買很多支61
狼哥是新機就有問題,還是被點燈高壓電亂了? ...

似乎新機就這樣
所以這支現在都做比較靜態測量(電池電壓/歐姆檔等等)

网友G:
popcorn大我這用三種表量U1242B自動檔量也是亂跳,手動檔量,61E跑約40秒顯示0後又會上昇,U1242B則跑約10秒內定在0.00,但我拿了國際排勾表量,怎會有10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popcorn大我這用三種表量U1242B自動檔量也是亂跳,手動檔量,61E跑約40秒顯示0後又會上昇,U1242B則跑約10秒 ...

呵呵!戴夫的UT61E也一樣亂跳喔~
夾表不是測量電流嗎?怎跑出電壓讀數~
喔! 看到7LBS SOL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此測試數據分析,單純的AC電壓是正常的,而帶直流成分的AC電壓卻高的異常,現象甚為怪異,請在輸入端串入一 ...

電錶串1nF電容,DC AUTO量測16VDC,顯示:

按一下藍鍵切換為AC AUTO,立即顯示穩定數值
老師太厲害了,讚!

按一下RANGE鍵切換為AC MANUAL,也顯示穩定數值

使用UT61E測漣波,搭配1nF,真是不便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錶串1nF電容,DC AUTO量測16VDC,顯示:

可參考內部線路圖,並驗證無誤後,內置於電路板的ACV線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參考內部線路圖,並驗證無誤後,內置於電路板的ACV線路上.

又不是每個人都有老師的功力
有請老師提示一點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不是每個人都有老師的功力
有請老師提示一點吧!

現在手上無此電表,可能要等上幾天了,等實際拿到後,便可進行改裝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手上無此電表,可能要等上幾天了,等實際拿到後,便可進行改裝測試.

呵呵!老師真厲害~ 找到答案說,請看連結~
[維修實例] UT61E電表ACV檔異常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老師真厲害~ 找到答案說,請看連結~
[維修實例] UT61E電表ACV檔異常處理 ...

所以說最好有實物(UT61)可供參考及測試,才不會到處亂猜,又引用了一推理論,可實際卻是別的問題所導致.這正是技術人員所面臨的難處.

网友:
電錶就一次上fluke 不然損失的時間就是浪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