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有一台電腦,硬碟只需32G的空間,用MicorSDHC來取代硬碟如何?

楼主(2014-02-07):
不知有沒有人這樣用過。

网友A:
工業電腦就有差記憶卡運作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業電腦就有差記憶卡運作的阿

IPC多是用CF卡, 但也是經過認證的CF居多!
一般的SD/CF也不是不能用, 但經多次R/W後, 就是怕Data loss/Device Broken

网友B:
用SD的
SD卡很容易掛掉~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改用CF的就很OK
不知道為什麼~
5~6 年前用過的經驗~

网友C:
如果說要用CF或SD來轉SATA來用
那不如直接用上SSD
同等級價格也會便宜些

网友:
那你就買個小容量SSD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D的
SD卡很容易掛掉~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改用CF的就很OK

SD卡很容易掛掉是SD卡壞掉嗎?
現在SD卡都是終生保固的,只要不是常常壞的話.....。
還是系統容易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說要用CF或SD來轉SATA來用
那不如直接用上SSD
同等級價格也會便宜些

SSD 128G起跳,不需要那麼多的容量。而且,不能外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SD卡很容易掛掉是SD卡壞掉嗎?
現在SD卡都是終生保固的,只要不是常常壞的話.....。
還是系統容易當? ...

終保聽半套就好
那個保固只在"產品生命週期內有效"(我不知道正確的說法是怎樣)
當你故障了,送修了,可能會得到"沒料可修"的狀況
又不可能換新的東西給你,只可能要你貼錢買新產品(算小折價一些,但通常不會比外面的價錢好看)

故障可能是資料壞掉,或資料容易壞掉,或不給你寫入只能讀取,或不給讀寫…,或抓不到了

SSD 有 60G的啊...
adata / kingston 少數 $1500 up,大部份 $2000 附近

某購物網站的頁面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ow&SR_NO=DRAH11
CP值不佳的 32G 999元也有,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SD卡很容易掛掉是SD卡壞掉嗎?
現在SD卡都是終生保固的,只要不是常常壞的話.....。
還是系統容易當? ...

系統常常當機~
SD卡一樣可以存取~
只是會卡在某一區段~存取速度變的很慢~
用SD卡程式重整一樣會~
~不過那是4G時代的SD卡~電腦系統是DOS6.22
現在有沒有比較好我不知道了~
不過如果可以還是找SSD裝上比較好~32G的應該不難找~
可以找工業形式的直接插在IDE上小巧不站空間~

网友:
IDE DOM現在也不是很好找了~~
反倒是USB Module多得很!

以原發的須求, 還不如找個小的USB轉成onboard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說要用CF或SD來轉SATA來用
那不如直接用上SSD
同等級價格也會便宜些

這樣真的比較簡單

网友:
引用 楼主:
SD卡很容易掛掉是SD卡壞掉嗎?
現在SD卡都是終生保固的,只要不是常常壞的話.....。
還是系統容易當? ...

廠商都會將一般記憶卡給界定在哪方面的用途上?
不外乎MP3,相機等等這類連續使用時間(我指的是處於實際資料存取狀況下)不長的3C用品上
可如果是當成PC的系統碟來用
資料存取,模擬記憶體....這一纇動作長時間,甚至是24小時不間斷下來
損壞率提高,這也是必然的後果
這也就是我爲啥會建議用SSD的原因
因為SSD這東西本身就被設計成專供電腦方面長時間使用(雖然還是有其使用壽命啦,但相對的會比記憶卡壽命還長)
壽命較長,同容量等級價格也較便宜
真要搞外接,搞個外接盒不就OK嚕?

网友D:
SD卡當硬碟要考慮能不能安裝系統,win系列大概很難,除了pe系統,還要考慮實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SD卡當硬碟要考慮能不能安裝系統,win系列大概很難,除了pe系統,還要考慮實用性。

SD卡是可以安裝WinXP, Win7的, 但它不是一般安裝, 要改Register的!!
不過樓上有幾位都有說到一個重點, "重覆讀寫的穩定性"...
一個Cost Down, 但不穩定的系統... 用了頭應該也很痛吧?? (苦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D的
SD卡很容易掛掉~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改用CF的就很OK

SD卡因為體積小,所以都是高度整合的eMMC模組,品質不好的就容易掛。有些CF是Flash IC+控制晶片,這種的成本較高,'有可能'比較耐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