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D-37X01 開機停在Welcome LOGO幾秒鐘‧又跳回待机紅燈

楼主(2014-02-08):
Heran HD-37X01開機停在Welcome LOGO幾秒鐘‧又跳回待机紅燈.24c32己更換無效.電容也換了請問各位先進如何?  謝謝.
電源板供電正常

网友:
電源板電壓輸出有穩定嗎?

楼主:
電源供電正常 謝謝

网友:
主機板壞~~~至於哪裡~需要查喔

网友:
負載有問題 跳保護啦

网友:
如斷開T-CON或高壓板的話還會嗎?

楼主:
Heran卡拉OK系列HD-37X01 HD-37U32都有相同問題,開机卡在WELCOME LOGO後當机.?  未解?
  T-con .HV  OK

网友:
引用 楼主:
Heran卡拉OK系列HD-37X01 HD-37U32都有相同問題,開机卡在WELCOME LOGO後當机.?  未解?
  T-con .HV  OK   ...

OSD 正常嗎?
修正軔體看是否能改善?
這篇就是軔體的問題,最後是由原廠軔體修正就好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508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Heran卡拉OK系列HD-37X01 HD-37U32都有相同問題,開机卡在WELCOME LOGO後當机.?  未解?
  T-con .HV  OK   ...

小弟之見:
在下認為,不要一直想要明牌,
自已先動手查查看…
你看看它的動作,是已經啟動的了,
一定是有地方(明牌)電壓不夠穩定~
才讓它無法再走到下一步(顯示畫面)~
自己查…雖耗時,但是可以融會貫通,
即使其他廠牌的故障,也可以依此而解~

网友:
要看POWER ON線路的零件有沒有問題.
我己經遇到很多台這種狀況了.

网友:
我有一台
功力不過.還躺在那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Heran卡拉OK系列HD-37X01 HD-37U32都有相同問題,開机卡在WELCOME LOGO後當机.?  未解?
  T-con .HV  OK   ...

為啥卡拉OK  ...為啥不開...

裝上不是卡拉OK...一樣主板一樣可開機
自己找問題...在細節

网友:
58分內,修不起來對不起自己...

网友:
遇到这样的故障机,首先要确认主机板的各种供电是否正常,特别

要注意检查主芯片的内核电压。如果都正常,就先易后难,用简单的方法
处理;

先用香蕉水洗,再用热风筒吹主芯片、存储器等。曾经这样处
理过可几台不能开机的,都OK。

再不行就要效虑到软、硬件了。

网友:
有示波器 因該就可抓到問題了
小電容注意一下   尤其1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