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 強制啟動

楼主(2014-02-08):
型號FSP 194-3F01

啟動腳O/F  請問是要怎短路啟動 12V 16V24V ?

网友A:
電源啟動腳O/F與+5VS短接即可啟動

保險一點的作法:
電源啟動腳O/F串接1K電阻再與+5VS短接即可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啟動腳O/F與+5VS短接即可啟動

保險一點的作法:

那請問一下O/F腳 +5VS 接在一起
啟動之後 量測就發現 5V不穩定 16V 24無電壓輸出 要從哪裡開始查修呢 謝謝

网友B:
查PFC看有無380V是必須地工作

网友:
電壓不穩就是電容在搞鬼!
在+5vsb及其週邊

网友:
小電容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PFC看有無380V是必須地工作

PFC 是要量測大電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PFC 是要量測大電容?

接上電源量測大電容-->電壓DC155V穩定輸出才算正常.

電源板啟動電源後(ON)
量測大電容-->電壓DC380V~400V穩定輸出才算正常.(有些未接負載不會啟動,或是電壓漂移很大,看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電源量測大電容-->電壓DC155V穩定輸出才算正常.

電源板啟動電源後(ON)

接上電源  電源啟動 O/F腳 與+5VS短路量測 DC量測 151V

電容以更換 接下來是要往哪個方向查修

网友:
參考電路圖查修看看,全漢電源設計大同小異

還有標題及內容錯別字請修改一下.謝謝~

网友:
謝謝wet版大 這真是初學者 最好的入門資料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