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裝置異常,抓不到裝置,重設驅動OK, 重啟動系統後再度異常

楼主(2014-02-08):
問題已經解決
問題: USB Port 裝置異常 抓不到 USB裝置,  如: 無滑鼠無USB碟盤) , 重設USB HUB驅動後OK。
          重啟作業系統後 USB Port 裝置再度異常 (抓不到 USB裝置)
          ( 群聯的USB 量產工具 造成的  )
作業系統: WIN7 64bit 家庭版

原本是要發文求助,  但是經過最後一次的努力終於解決.

通常遇上裝置異常 以我這半調子最多也就是 重設驅動 , 了不起就去搜一下抓新的.
這幾天遇上頑疾了.  如題所述:
     USB Port 裝置異常, 重設USB HUB驅動後OK ---------------------  自爽
     重啟作業系統後 USB Port 裝置再度異常 (抓不到 USB裝置)---   不爽

USB Port 裝置異常 無滑鼠無USB碟盤    圖示中黃色(!)符號    : 裝置 點選 [疑難排解] 重設裝置驅動後OK。

裝置 點選 [疑難排解] 重設裝置驅動後OK。

今天突然想到,這種情況 在系統事件檢示上, 應該紀錄了
故意連續幾次   [重設驅動, 重啟作業系統]
使其於  事件檢示紀錄上 排於最後的事件發生時間
==> 都是 usblowerfilter.sys 再搞鬼

於是打上regedit 登錄列表  搜尋[ usblowerfilter ] 字串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
這裡有個 lowerfilters 裡有  [ usblowerfilter ] 字串  把這項刪了 (原圖我沒截 這是刪除後)

還有這裡  (整個usblowerfilter 服務... 類似目錄)  整個刪了。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services\

做完記得再搜尋[ usblowerfilter ] 字串 , 確保一下 還有沒有未抓到的。

----------------------------------------------------
後記:
最後的圖片 告訴我 displayName ... Phison USN lower
原來是  我玩 USB的量產工具造成的 。
不知是群聯PHISON的量產工具很垃圾?!  還是說不可以使用於WIN 7 上?。
這是從大陸 U盤之家 下載回來用的
我的系統是[繁中字體]    因此安裝簡體字軟體過程都是亂碼。
還被流氓的裝了 [2345好壓]   (流氓的取代 WINRAR) 。
卸載時 還很囉唆,  一定得上網回答為何原因卸載。
然後就是,  我的首頁被綁了 SWEET-PAGE  。
(防毒當初有警告  但我以為  卸載動到系統  因而防毒軟體誤判 )

网友:
對岸軟體常常搞綁架事件
不過,量產成是不是免安裝的
怎麼會常駐在系統裡?

网友A:
sweet page這個去抓junkware removal tool來解看看
我覺得有用,因為我昨天才因為找死去安裝mipony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eet page這個去抓junkware removal tool來解看看
我覺得有用,因為我昨天才因為找死去安裝mipony中了  ...

sweet-page 我搜google 多是"引用  阿榮福利味/或國外網站 " 多是說使用 junkware removal tool
少數使用大陸的 360 ,

我是直接 上regedit 登錄列表 搜尋[ sweet-page] 字串,  刪除相關登錄

有趣的是, 我以google 繁中網站, 搜尋[ sweet-page] 關鍵字
yahoo/ mobile01  有提問[ sweet-page]首頁綁架
都是 在今年 2014 JAN 一 月 發生的

所以我算是  跟上潮流 的FLASHMAN   >_<

网友:
小弟是mpfilt.sys引起2.0匯流排全都驚嘆號
把mpfilt相關登入檔殺掉後重開
就正常了^^(灑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eet-page 我搜google 多是"引用  阿榮福利味/或國外網站 " 多是說使用 junkware removal tool
少數使用 ...

高手

我看到首頁會一直改不回來,瀏覽器一開就直接開sweet-page分頁
搜尋也被強制改成sweet-page,下面還一堆廣告,就直接放棄了
因為通常這樣都是有一隻背景程式在"維護"首頁設定

這隻蠻狠的,所有電腦上面的瀏覽器都染指,IE,firefox,chrome都沒放過
我跑完JRT後,開瀏覽器不會強制開sweet-page分頁,但是新增/移除裡還是有一堆怪東西
登錄裡也還是有sweet-page的字串,都需要手動去刪除

网友:
哈哈原來有人跟我一樣
玩量產後變成這樣
我是重灌作業系統說
你怎麼不早一點出問題阿~"~
ㄒㄒ開個玩笑~
win7目前我也在摸所中
現在在玩2台win7檔案共用
玩一個檔案沒共用網路還連不出去
還好數據機重開就好了不然又要重灌
頭粉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我看到首頁會一直改不回來,瀏覽器一開就直接開sweet-page分頁

sweet-page我也中過招說
當出好像是找gpu測試軟體時中的
後來IE是用微軟提供的解毒軟體
GOOGLE瀏覽器我是移除重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

我看到首頁會一直改不回來,瀏覽器一開就直接開sweet-page分頁

唉-- 高個P 啊~~

剛開始REGEDIT尋找 [sweet-page] 字串  刪了一堆後
再一直 重複尋找 [sweet-page] 字串  過程
後來偷懶只打了 [sweet] 字串
結果就看到 [SweetIM.com] 順手就刪  然後系統不開機了  連安全模式/維護模式 都進不去了
手就那麼賤  >_<

原本認命拿DVD重裝   裡面的資料要搬移到淚汪汪
DVD重裝時   看到有維護模式選項  真是喜出望外
於是試著進入  維護模式選項  卻被拒絕  因為拿的是  簡體WIN7  就被拒絕了
這是怎樣  我是正版軟體A  有這樣欺負人的歐

還好 其他朋友   還有繁中WIN7   只是我要 開車兩百多公里  才借到
最後進入 繁中WIN7   [維護模式選項]搞定時   猶如洗了幾趟心情三溫暖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eet-page我也中過招說
當出好像是找gpu測試軟體時中的
後來IE是用微軟提供的解毒軟體

可以給一下 IE是用[微軟提供的解毒軟體] 的資訊連結嗎?
或著 發新帖 造福一下 那更好
新帖主題我都想好了   IE首頁被綁sweet-page  微軟提供的解毒軟體

網路上的資訊  挺少的

感恩!!

网友B:
嘿嘿原來資料我有放在隋身碟裡
不過我中招的是XP不知道其他系統可不可以用
↓微軟下載連結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 ... essentials-download
↓當初是重這裡找到有微軟那套軟體的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266726/zh-t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原來資料我有放在隋身碟裡
不過我中招的是XP不知道其他系統可不可以用
↓微軟下載連結

用首詞來形容...
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网友:
如果系統變更不大,只是中了囉嗦的毒,
可以考慮用 Windows 自帶的系統還原,
把系統還原到 未中毒之前的時候。

Windows 系統還原:
只針對重要的系統檔案、登錄檔(registry)、應用程式執行檔與 DLL 做選擇性的備份,
且只有在其經過變動、更改時才會做備份,然後將備份檔儲存於目前的作業系統磁區內,
並建立起一個可還原的時間點。

應用程式設定檔及其他檔案沒有備份!
Windows 系統還原後,並無法保證原先所安裝的應用程式、遊戲等軟體還可正常執行!
(因為沒備份到的部分已經改變了)

所以系統變更不大時 可以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