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次有爭執的文,我的表態說明...

楼主(2014-02-09):
裝機到一半~~~抽空來看文
忽然看到 wish對於有關我按讚一個的(表態)
因為文章我通常都是從一樓開始往下看~
所以後面發生了甚麼事件可能不會立即就察覺

在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49572-1-1.html
兩造到17樓以前開始出現火藥味大概已經有點看出倪端
只是不知道兩人是從另外一篇延伸過來

撇開修FPC的過程不談~

15樓DALI338814前輩提到(...我修過多台FPC脫銲成本約10元.....)
隨後就是wecan在17樓的(回嗆)

我只是覺得10元的維修成本 & 專業人士購買專業機具設備...這些有理
尤其是pigoo是一個廣大網民都能查閱的到的論壇,不小心被送修者摘錄到『成本約10元』
那真的就會我們維修的專業價值踐踏的很慘~
維修成本不能只看眼前貼上一塊膠帶固定的費用,要整體檢是學習歷程、機具設備、零耗材...等

所以我只能認同17樓所說得~其他的兩造刀劍相向....我無法認同所以我也沒回應任何一個文字
每個人的看法各有差異
金龍大哥的專業是在家電,或許一開始他沒拆機就提問...是錯誤
但後來卻變成d/w兩造隔空交火
這也是我局外人根本無法插話的地方

网友:
我倒是覺得如果送修者知道成本約10元, 應不會有專業價值被踐踏的問題,
重點在於如果真的是10元...那要收多少工資?
100? 300? 500? 1000? 2000? 3000?
(我個人覺得800內是能接受的, 當然這不代表全部的人)

假若維修品質及價位能讓客人接受的話, 那我想客人還是願意修的,
反之認為 "只要10元就能修好, 要收到800是不是黑店啊?!!"
那我想這大可請對方自行搞定~

就以小弟所知道的一個真實案例, 不知先進會有何看法?

症狀:
  一台分離式冷氣無法搖控開機

劇情:
  叫修後說搖控接收板有問題, 詢問維修要多少錢, 對方報價1500...
  心想有點小貴, 但如果能修好就算了, 也是要算工資的...就讓對方就帶著搖控板回去(修)了...
  隔天回來裝時, 改口要價3000元...說整個板子全換新了..(但其實對方只換了板上的紅外線接收器)...

上述故事不知先進認為這 "專業價值" 應該值多少?

以上小弟拙見...

PS: 文筆不佳, 還請海涵n_020|

网友:
維修零件成本有價~維修技術無價~誰教你不會

网友:
說真的,報價以後,只要對方表明自己也懂一些,然後要殺大價的這種客人最好少碰為妙。

因為「錢少、事多、麻煩大」,賺囉嗦的機率很高。。。。

夜路走多了就知道鬼長啥樣了。。。。

网友A:
的確,材料有價可循,工錢(維修技術費)無價~

我已經猜出W兄為什麼會暴跳如雷了,倘若今天
有位客人電視出現了類似故障(對方已經確認原因
),結果在我們這邊看到了其實維修成本只需XXX
元,然後對比店家開出的報價......客人心中五味
雜成阿....

我個人也有兩次經驗,一次是大同電鍋~老媽跟我
說電過壞了煮飯燈不亮,可是我拆開量測後認為應
該只是氖燈泡的限流電阻開路,換新即可。無奈老
媽趕著用沒心情讓我慢慢搞於是送修....

電鍋拿回來之後我拆開看,果真只有換掉那顆限流
電阻而已其餘沒動過,店家收費350....

那顆電阻材料錢才多少?....我心中五味雜成阿

第二次是雙槽洗衣機排水塞,故障原因會漏水無法
蓄水....

那天我不在家,但有交但店家換下來的東西要留下
,不可讓他帶走。回家後果然不出所料是換了排水
塞.......可是外觀還好阿,根據痞酷的經驗來判斷應
該先確認是否因為異物卡住、水垢堆積、塞子壞掉
來處理,依照這個換下來的塞子應該只是異物卡住
或者是水垢堆積導致的漏水,絕對不是塞子壞掉導
致故障。半夜我偷偷拆開看果然排水管排水塞的地
方清理得很乾淨,我偷偷把原塞子清乾淨裝回,果
然不出所料~~不會漏...

對方來了一趟用了最保險的方式處理,換新!
一來自己可以光明正大的賺筆維修費,二來
新塞子又可以使用很長一段時間才會出問題
。唯一比較不利的是傷荷包.....

過年前PY24大給的汽車音響主機也是類似,
運氣很好的只是PCB上主電源供應IC薄焊,車
輛長期震動導致鬆脫虛焊,重新補焊即可。若
我是個維修業者,我該向客人收多少??

料錢?~~一公分焊錫+少許焊油+烙鐵使用費+
一小時工時....

從消費者立場而言我或許該沙密斯或者酌收工
本費(店裡的最低消費額?),若從老闆角度看我
這筆必須要收到一定程度才不算虧待自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確,材料有價可循,工錢(維修技術費)無價~

我已經猜出W兄為什麼會暴跳如雷了,倘若今天

自己修,沒有店租、人事成本。
很多人都漏了這一點。

以前有聽過一件事,就是科技廠買一支攝子。專人給你送來,那支攝子一千多。。。。。。

人家說,「好貴」。攝子好貴誰都看得出來,但那員工開車過來的花費與時間都沒有看到。。。

网友:
是阿~~消費者最怕花了一筆卻沒有保障~例如沒修好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修,沒有店租、人事成本。
很多人都漏了這一點。

還有安全問題 ,如交通事故

网友:
零件成本有價,維修技術無價

网友C:
在這兒無論是發維修實例相關資料,或者是求助文解答,大家都是毫無保留的貢獻出來;
那會不會有像<"有心人士"只是上來查自己想要的相關資料,之後再拿這資料來殺價,"踐踏幫他維修某器材人員的專業價值">這類的狀況?其實也是有可能會發生.
既然這樣,爲了保住大家的財源防止成本相關機密外洩,是不是乾脆就把PIGOO改成考審入會制,每個申請入會者要準備相關論文履歷資料以確保會員都是專業人士?或是更直接乾脆一點就請老大把PIGOO收掉?
以上發言只是舉個例,並無其他惡意;只是認為:既然要在這兒做技術交流,那就不要把利益關係甚至衝突一類的東西給帶進來嘛,利益關係有造成衝突的風險,而在論壇裡就這樣直接衝突對幹更是非常不尊重其他會員的舉動.

网友:
家電維修要賺大錢------------不容易了
原因很簡單---家電產品價格低---如何要收高價
可是你有固定的成本這比以前都高

現在產品很多是拋棄式--------壞就丟了

現在有些東西修比買新還貴

台灣維修有時車馬費都計較-------以前沒有車馬費觀念

我算黑心以前有修專門修原廠修不好的大型生產機器---報價都一萬包修---零件一兩千元
工廠老板還很高興----控制器買新要20萬還要等兩星期
當然這種機器原廠都不修了---他只會整個換控制器

网友:
這種都是朋友介紹過來的
因為朋友在賣工廠其他機器
實際也沒很好賺----------算去工廠一趟找出原因---出去找替代零件又一趟---去工廠換又一趟---工廠都在郊區
測試這樣一天就沒了-------------看起來也沒多大賺頭------
工廠在意的是生產----機器壞交不出貨來
說真的不是拜託我也不想去收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這兒無論是發維修實例相關資料,或者是求助文解答,大家都是毫無保留的貢獻出來;
那會不會有像這類的狀況? ...

现在大陆有些用户已精到自己修液晶电视了,液晶出了故障就网上搜索资料,然后淘宝电路板,与淘宝卖家讨教,自己打开后盖用数码相机拍照上传给卖家,买来电路板自己装上问题就解决了。
我多年前在大陆维修论坛就耍过用户,用户上来问电视问题就用专业英文缩写回复,如BLK电路出问题,专业英文缩写有时连专业维修都不一定看懂,但我又没说错,叫他最好请师傅修,看了后他还千恩万谢,这样就给我们同行留口饭吃。
我多年前就提议在网上说维修成本及收费敏感话题时用色环电阻来表示,如收费一百就说收了棕黑棕,八十五就说灰绿黑等等。

网友:
发上我前天在大陆维修论坛长篇辩论帖的发言截图:

楼主:
得知有P友對於我給W大那篇評分有意見~
我不清楚意見的內容
但對於我給(贊一個)&(10)分我想理由任人解釋、文字任人看
每人心中都會有自己的解釋~

我對於W大#17樓的解讀如下
(維修成本可以10元解決,那是否代表斥資購買專業機具設備的先進都是笨蛋
專業的價值卻有機會被10元加以取代跟議價
很容易就被送修者認為維修人員都把客人當凱子坑殺)

這是我個人的解讀,所以我給好文(畢竟有講到現在維修者的現況) & +10(因為我個人習慣是直接加最多分)

我不知道板主的加分上限是10分
自己給分的習慣要嘛不給、要嘛就給頂
唯一錯在這棟樓很多層都具有爭議性
我身為(網路技術版 板主)不加以出手調停卻給其中一篇『好文』
這是我的不對
在這裡跟各位"道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知有P友對於我給W大那篇評分有意見~
我不清楚意見的內容
但對於我給(贊一個)&(10)分我想理由任人解 ...

macliu大,我覺得你是就「維修技術上的給分」,
一樓的說明,大家都很清楚了,您就別放在心上了。

网友:
這樣就對了!把事情都說清楚,才不會各猜各的。

网友:
我一直認為修理收費,除非有公會訂價,不然業者和物主各取所需,各自接受,無須抱怨。
多年前小弟店面租人做生意,當時還是手拉式鐵捲門,非電動也沒遙控器,一晚房客準備關門打烊,
突然門鎖壞了,已經深夜叫了一個鎖匠來修,我當房東住在房屋後段,聽得門口夜深還出異音,好奇走出
看看,原來門鎖壞了,房客和鎖匠蹲在門下,鎖匠說門鎖壞了,要全換,新舊不同,要改這個改那個,要花多少錢,多少時間,小弟我因略懂機械構造,看了一眼,指著門鎖說:這只是一根定位銷脫落,鉚上去應該就恢復,你們猜發生甚麼事?...........鎖匠他老兄站起來,工具一收,撂下一句:你的錢老子沒法賺,走人....
我房客當場傻眼,半夜打烊關門要回家,雖說門是鎖安心的,不鎖怎能離開?兩眼盯著我看,師父走了換你看著辦,他也走了。
結果我三更半夜,當神經病,乒乒乓乓總算修好,學到一件事看看就好別多嘴。
至於買賣東西呢,今天我需要用在本地商店買了一隻階梯鑽,380就好,回家上網一查,網拍250一支,全家付款取貨55,一共305,怎麼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