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一下恆溫烙鐵加熱芯有分110v跟220v的嗎?

楼主(2014-02-09):
因為之前買的熱風槍+恆溫烙鐵2合1的烙鐵加熱芯壞了
找了一下對岸賣場有的說明110v
有的說220v不懂烙鐵發熱芯不是就24v供電
為何有110v跟220v之分呢?
我的是WEP 898D 110V的
請問我可以用此發熱芯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l&id=5297541711
因為他看起來跟我手柄比較合
反而同型號說可以共用的反而不合少了凹槽
以下是我風槍的照片

网友A:
一般陶瓷發熱體烙鐵的加熱芯是比較低電壓的AC(例如AC24V),這時就無關輸入電壓,只要選原來規格就行
但熱風槍部分功率較大,都是直接吃交流輸入來源,這時就要看110V/220V來買對應的,買錯不是不熱就是燒掉(電壓減半,功率減四分之一,電壓加倍,功率增加四倍)

网友:
烙鐵供電部分,應是經由內部電源變壓器降壓至AC24V,再利用TRIAC等元件來調壓,已達溫控目的.請參考底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2459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陶瓷發熱體烙鐵的加熱芯是比較低電壓的AC(例如AC24V),這時就無關輸入電壓,只要選原來規格就行
但熱風 ...

了解謝謝回覆喔
其實我買這台時店家有多附一組烙鐵發熱芯
只不過規格不太一樣
原加熱芯有凹槽跟學姐賣場的很像說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315731804
目前用附的加熱芯在使用
想買備品所以先來問一下

网友:
問學姊有無你這台的~~~

网友:
去年玩具恆溫落鐵製作時發現一個問題 電烙鐵加熱芯有很多種!! 感熱元件 有電阻式 電偶式 檢測方式POPCORN大教我的,使用打火機加熱一下, 電阻值會跟著變化的是 電阻式 會有電壓上下變化的是 電偶式  都不太會動的是 加熱電熱絲!!

网友B:
898焊台命名?
量看看加熱陶瓷是不是徑8mm,長98mm~
三太子說:要是買不到,考慮改成燒炭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898焊台命名?
量看看加熱陶瓷是不是徑8mm,長98mm~
三太子說:要是買不到,考慮改成燒炭式

應該不是~
8MM會不會太粗一條惹
嚇屬輪喔

网友:
像热风枪这种发热芯是分110和220电压的,不能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