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日立變頻分離式冷氣40SYT自動開機

楼主(2014-02-09):
小弟的冷氣前幾天突然自動開機
用遙控器關掉過幾分鐘又開機了
關機後把遙控器的電池拆了仍然會自動開機
以遙控器控制時蜂嗚器會嗶一聲
但是是沒嗶一聲就開機
所以應該也不是其他的遙控器造成的誤操作

首先先檢查了應急開關
量測接腳跟端子相應接腳
微動開關作動正常
沒有按是開路、按下是閉路
操作時若是按應急開關
燈號會顯示閃兩下紅色如圖所示

應急運轉燈號

應急運轉燈號

但是自動開機時燈號沒閃兩下紅色
跟一般用遙控器開機時一樣
運轉燈跟相應的暖氣或冷氣燈亮
只是少了蜂嗚聲

原來自動開機需要等幾分鐘才會出現
現在愈來愈快
關機後前飾板還沒收回或收回幾秒鐘就自動開機了
目前想到的是左下角黃色變壓器12V供電與繼電器之間電路可能有問題
造成不應該供電給繼電器而供電
另右邊大圓形電容82uF400V有一點點微凸
要用摸的才感覺得出來
請教各位先進
應該檢修那些元器件或電路?

++++++++++++++++++++++++++++++++++++++

更新
剛剛自動開機時
應急開關的燈號有閃
把應急開關上的微動開關先解焊下來試試好了

网友:
82uF400V有一點點微凸
這應該是正常-----------因為我看過這種高壓電容很多都是這樣的---不放心可以量一下

网友: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

案例: 強制啟動開關漏電

楼主:
家裡沒烙鐵可以解焊
就先把sw831相應的端子線拔一根出來試試
最簡單的先試
半個小時沒自動開機了

端子

端子

箭頭的地方撬一下線就能拔出來

网友:
這按鍵用電表測量,真的很不準確,有疑問就直接換掉

网友:
如不考慮零件 直接拔掉CN17可不可以試機

楼主:
CN17沒接不能開機的
目前一切正常
就是微動開關的問題
真的沒想到都用電錶量過了
還是一樣有問題

還好主機板被我拆拆裝裝的
還是頭好壯壯

网友:
會不會是受到日光燈或是省電燈泡所影響的?!
睡前把燈關掉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