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隨身電源改裝疑問

楼主(2014-02-09):
最近隨身電源壞了,我上網買了一個符合盒子尺寸的充放電模組,
因為沒有低電壓自動功能,索性把手機電池的電路板拆下來用,
但我似乎會錯意了,當手機電池低電壓到 3.6V  時手機會自動關
機,也就是電池會斷電,但我裝在隨身電源上時,電壓到 3.2 V
電池還是不會斷電,是不是我那兒做錯了呢~有請各位大人幫忙
看看~

電路板上的 P+  P- 中間有個共點,是否要與 P- 共通才有作用呢 ?

18650電池 +  -  接  B+  B-

NOKIA 手機電池用電路板

网友:
手機會以較高電壓自動關機,是因為鋰電池放電接近後段時,電壓與電流會呈現較明顯下滑現象,為維持手機功能正常避免使用中斷電,會採比較高的標準,尤其是智慧型手機

而行動電源為求電池最大使用量,會抓比較靠近極限的邊緣,例如充電充到4.2V,放電放到3V截止,當然有的便宜行動電源,誤差範圍也會加大,甚至沒有低電壓截止等相關保護功能

网友A:
DW01+8205的搭配的話
2.80 - 4.25
2.7 2.5的也有可能要看周圍電阻

中間那個是ID  不用管他

手機對於電池有雙保護   一個是手機的AI智慧控制保護 (3.6)一個就是跟電池焊在一起的(2.8) 最後防線

楼主:
請問專炸元件大人,小弟要如何做是好呢!請你指點一下。

网友B:
如狼大所說的, 要看你裝的那塊手機電池保護板有沒有這功能
像我現在使用的小海豚, 它的(副廠)電池保護板就只有過充保護, 沒有過放限制...

你可以提供一下那保護板的元件部位, 大概就可以知道有沒有這些功能了.
(目前只有看到 PTC 跟 MOS, 再過去應該還有一顆 IC)

**我看錯了, 狼大是指的是行動電源的功能, 不是保護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狼大所說的, 要看你裝的那塊手機電池保護板有沒有這功能
像我現在使用的小海豚, 它的電池保護板就只有過 ...

已放上大大的元件部份,請您查看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W01+8205的搭配的話
2.80 - 4.25
2.7 2.5的也有可能要看周圍電阻

請問專炸元件大人,小弟要如何做是好呢!請你指點一下。

网友:
這個保護板沒問題
可以安心使用
PTC是2A的
意思也就是說超過2A它的電阻會升高 已達到斷電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放上大大的元件部份,請您查看是否可以~

還沒找到圖上保護IC的型號, 不過如果是NOKIA用的,印象中過放保護是2.30V或2.50V.
這是值在設計時選擇保護IC時就決定的, 無法事後調整. 換言之要降到約2.5V保護電路板才會動作.

再看一次您的發文後有幾個地方要釐清:
1. 當手機電池低電壓到 3.6V 時手機會自動關機; "這不是電池斷電, 這只是單純的手機關機"
2. 保護電路板是獨立用來保障電池安全, 因此它只看電壓來決定板上MOS開關, 不受其它設備指令控制
3. 裝在隨身電源上時, 電壓到 3.2V 電池還是不會斷電; "還沒低於保護電路板的過放電壓, 所以電池不會斷電" 至於行動電源會不會關機, 就要看它有沒有加入低電壓截止的功能.
(您這塊充放電模組沒有低電壓截止的功能, 所以一直操下去就會持續放電, 直到保護電路板頂到2.30V左右啟動才截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沒找到圖上保護IC的型號, 不過如果是NOKIA用的,印象中過放保護是2.30V或2.50V.
這是值在設計時選擇保護 ...

板大說對了,這塊充放電模組沒有低電壓截止的功能,所以小弟想利用保護電路板的斷電功能來補足這個功能,

看來是要測試到完全放電才能知道截止的電壓是多少了 ~  但如果真的是 2.5 V 才斷電,那麼對 18650 電池來說會

不會很傷呢~因為記得網頁上是寫要保持電壓的活性,建議保留電壓在 3V以上,不知小弟的理論是否正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大說對了,這塊充放電模組沒有低電壓截止的功能,所以小弟想利用保護電路板的斷電功能來補足這個功能, ...

對鋰電的特性小弟也沒有研究, 從網上看來得就如跟J大您所說的(3V), 實際狀況還要請教其他諸位大大...
不過保護電路板應該是用來保護鋰電的極限特性, 如一直靠它來作動應該也不是正常現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