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ITACHI 日立 1T 只抓到32MB [已解決]

楼主(2014-02-09):
HITACHI 日立 1T 硬碟
只抓到32G
不知道有沒有解

因為少用到,今天要拿來用時
怎麼只抓到32G
這下該如何是好

下載這個軟體
HDD Capacity Restore Tool
http://hddguru.com/software/2007.07.20-HDD-Capacity-Restore-Tool/

不用幾秒後就可以了
只不過裡面資料已經被重置分割掉了
所以無法得知用這個軟體後資料是否會保存

网友:
你少了型號,相關的照片和聯結.

楼主:
HDD Capacity Restore Tool

Operating System: MS Windows 2000/2003/XP

WIN7 以上不適用,請注意

教學
http://pcuser.pixnet.net/blog/post/25159726

网友A:
所以是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解決了?

後續懶的再貼圖了

總之是解決了

网友:
恭喜pigmouse168大大救回遺失的硬碟容量

网友:
前陣子IT同事裝Win7, 不小心整個Partition都亂了...
工程師幾年的心血都找不到... IT/工程師臉都綠掉...

結果.. 用一個軟體, 沒20秒, 一切都回來了..
http://www.cgsecurity.org/wiki/TestDisk
Partition的問題, 可以試看看!!

网友:
我記得有一個方法可以救
用命令提示字元  有一個指令是可以修復儲存空間的
我是來它來救一些SD卡 或 隨身碟
chkdsk E:/r
E是代號 可以替換
一種修正儲存裝置的指令
資料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