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偏光膜的角度 ?

楼主(2014-02-09):
第一次更換偏光膜,因為不知道這一片偏光膜是幾度的,也沒有測試的器具
所以直接上露天跟盧大買,看他網拍上的說明26吋大部分是45度所以直接就買了
結果....糟糕買錯了 ?

麻煩各位大大幫我看一下這一片偏光膜應該是幾度的 ? 新的這一片是45度

放這個角度畫面才正常

网友:
45度偏光膜擺放135度正常.

所以=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9198-1-1.html

您這一篇我在買偏光膜之前有看過了,可惜手上沒有多餘的偏光膜可供測試,最後還是買錯了.....

所以我這一片正面放上去是反白,逆時鐘轉了45度還是反白,再逆時鐘轉45度還是反白,又逆時鐘轉了一次45度
畫面才正常,所以一共轉了3次45度再加上原來偏光膜的45度,  45X3+45=180,
所以正確應該是180度,或者說是0度

天啊.......光材料錢就要花了我1000大洋n_100|

网友B:
1000元?看來要跟老闆商量看看能不能買偏光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0元?看來要跟老闆商量看看能不能買偏光膜?

沒有那麼貴啦!

32吋一片二百多。。內外膜二片約500元。。。

希望老大能為我們找找看有沒有便宜的來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那麼貴啦!

32吋一片二百多。。內外膜二片約500元。。。

偏光膜我家有15吋的,最後我都用送的,然後跟老闆說我用你的名義贊助出去了~~~
偏光膜最麻煩就是寄,我真的想不出來要怎麼寄?再來就是品項多,我家已經快沒地方走路了!

网友:
可能要用美耐板寄了
或是厚紙板
如果用捲起來用筒子寄,應該也可以吧
不過筒子應該要很大吧

楼主:
再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內膜與外膜之間的角度差為90度,例如外膜0度內膜90度,那我是不是可以內外膜同時更換
但是角度與原來的不同,但是角度差還是90度,例如變更為外膜45度內膜135度,
這樣可以嗎 ?

网友:
依照偏光膜整理光源的原理,是這樣沒錯。

我還沒有換過偏光膜,期待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