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熱力techway充電式電鑽/電動起子 無法充電啟動

楼主(2014-02-09):
距上次使用已經四年半了, 當時還能撐一下子, 今天卻完全不能用了, 接電時紅色LED也沒亮.

這是一個充電式電鑽/電動起子:
1) DC 7.2V, 無負載轉速 = 540 RPM
2) 充電時間 3 小時, 可充放電 500 次以上.
3) 最大扭力 80Kg/cm

卸下了七支十字自攻螺絲後, 拆下一半的塑膠殼, 可以明顯看後簡單的構成零件:
1) 電路板: 含一顆電阻, 一顆二極體, 一顆紅色LED, 以及 9V 電源母座.
2) 電池包組: 4 顆/包, 應該是每一顆是1.8V 的充電電池 (更正: 應該是6顆/包, 所以應是每顆1.2V的充電電池)
3) 一顆按鈕開關:  可以切換正/反轉.

但可以看到很明顯的鏽蝕

請問我該如何修?

可以改成直接接電的嗎? 會不會電力輸出不足? 原廠附的是 110V 轉 9V 的變壓器.

网友A:
先接電源供應器取代電池測試一下,看看是否可正常使用,正常的話就買電池裝上即可。
直接接電源不是不行,但是除了不方便外,變壓器的容量應該要好幾安培才夠力。

7.2V可以用兩顆18650的鋰電池串聯代替原有的鎳鎘電池。

記得把那些電池漏液洗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接電源供應器取代電池測試一下,看看是否可正常使用,正常的話就買電池裝上即可。
直接接電源不是不行, ...

謝謝您, Wish兄.

1) 我手上沒有電源供應器, 不知有何方法可以知道是否馬達以及其他的功能是正常的?

2) 3.7*2 = 7.4v 為串接後的電池電壓, 這樣對馬達沒問題嗎?

3) 如何才是正確清洗電池漏液的步驟和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 Wish兄.

1) 我手上沒有電源供應器, 不知有何方法可以知道是否馬達以及其他的功能是正常的?

1. 借啊!
2. 沒影響。
3. 這沒什麼正不正確,你用小銅刷刷掉也可以。

很多問題解答舊文就有,新手都要先找舊文,避免老問題一再被提出,這就跟炒冷飯無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借啊!
2. 沒影響。
3. 這沒什麼正不正確,你用小銅刷刷掉也可以。

好... 會再繼續找舊文, 雖然已然找了兩天看了三篇相關文, 才上來發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會再繼續找舊文, 雖然已然找了兩天看了三篇相關文, 才上來發問的.

如果你有其它效果不錯的去除漏液方法,也歡迎你提供給大家。

网友B:
可以先把銅綠清理乾淨後可以的話把那幾條電線全換掉
再直接接上Adapter應該就可以測試馬達是否正常運轉
那個3.5mm的插頭記得用刀子或砂紙稍微清理一下把表面的氧化層清掉不然有時也會因為這樣接觸不良

网友C:
除漏液我都是用滾水燙刷沖n_059|

网友D:
7.2V/540RPM轉速太快,螺絲頭容易肉嘎
廢棄電腦的ATX多是好的,可利用5V/30A

PS-ON 接地後可啟動(將PIN14 綠線接地)

不過要先拆除不用的電線

接3.3/14A 或是 5V/30A 隨您習慣~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V/540RPM轉速太快,螺絲頭容易肉嘎
廢棄電腦的ATX多是好的,可利用5V/30A

三兄, 這是製作直接電源的方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漏液我都是用滾水燙刷沖

聽起來, 像是"水洗" 製程, noted with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把銅綠清理乾淨後可以的話把那幾條電線全換掉
再直接接上Adapter應該就可以測試馬達是否正常運轉
那 ...

謝謝這些細節, 我會選個黃道吉日開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