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46MSIF右半邊畫面異常

楼主(2014-02-10):
各位論壇先進,小弟有一台"大同V46MSIF"----右半邊畫面異常
已將軟排線重新插拔,仍無效!!
如下敘述,懇請各先進指點迷津!!
TV廠牌 & 型號
故障時畫面
面板廠牌及型號
T-CON & 型號
異常時藍色畫面及OSD
右邊軟排線拆掉畫面及OSD
左邊軟排線拆掉畫面及OSD
有時又正常時藍色畫面及OSD
有時又正常時畫面
謝謝!!

网友:
拆到面板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A:
最後是軟排問題?
有修復嗎?

网友B:
這是這一台的通病,有人會醫但至於怎麼醫我就不清楚了,之前也有一台也是這樣,最後殺肉了

网友C:
三星面板整批製程不良~通病~
LTA460HB03

大同 V46MISF 46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4814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面板整批製程不良~通病~
LTA460HB03

那A安捏我年底在找V46MSIF時那A沒搜到這一篇呢?可能"目揪"被壞東西給擋住了吧

网友:
智大賣虧我了啦~~美眉我可是連看都不敢看,我家那隻母老虎可是很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是這一台的通病,有人會醫但至於怎麼醫我就不清楚了,之前也有一台也是這樣,最後殺肉了 ...

hankhu 大:
您的外殼掛在小的客廳,您的面板在門口站衛兵~

网友:
引用 网友D:
hankhu 大:
您的外殼掛在小的客廳,您的面板在門口站衛兵~

讚喔~~繼續讓它站著吧! 不然要是有小偷去偷了你的外殼那就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是軟排問題?
有修復嗎?

e大:
努力中喔!!
方向:拆面板 & 仿wet大作法試試看!!
一起加油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面板整批製程不良~通病~
LTA460HB03

謝謝wet大!!

网友:
這是面板脫膠的問題.
用擠壓的方式是治標.並不能根除
還是需要.重新壓合.
有關這種脫膠(pcb端).壓合良率.幾乎是100%
至於玻璃端.那就要看功力而定了.....以我個人而定.高於50%

我的熱壓邦定機是自製的.也就是大家所謂的*土炮機*
但我目前.沒有幫同行處裡.我只處理自己的客戶

网友:
依照蘇先進曾經給的提示,

這種情形有時會正常的,蘇大會說上示波器抓鬼!!    貼片元件,  電容  ,  是哪知鬼  示波器會告訴你

對於怎麼抓鬼,  蘇先進只給我法器   沒教我咒語   自己看看該怎麼搞嚕????

网友E:
這台通病!没用的!送到專業熱壓邦定機廠也無郊!韓國面板!無救了!高雄..啊不拉..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通病!没用的!送到專業熱壓邦定機廠也無郊!韓國面板!無救了!高雄..啊不拉..無解! ...

看起來大條了!!謝謝指導!!
預計假日開始做第二次維修
方向將往wet大指導方式-->或找小張大bonding.
修看看啦!!學些經驗也好,謝謝喔!!

网友F:
呵呵   期待有解答 有一台相同機種目前還在pengchln大那裏吃灰塵...希望治好這台  可以交流看看  都是有聲無影 或是 熱機後1~2小時有影像或右半殘影[playart大也說是面板不良]  難怪hankhu給它割愛捐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   期待有解答 有一台相同機種目前還在pengchln大那裏吃灰塵...希望治好這台  可以交流看看  都是有聲 ...

dear各位論壇好友:
1.感謝大家鼓勵與指導,目前維修狀況--算[已完修]
2.故障問題點--最右邊TAB(驅動IC)熱點焊鬆脫-->造成G-Line DRIVER IC驅動異常
a).個人判定源頭(1):面板大但Support 支撐架設計強度不夠.
b).個人判定源頭(2):INVERTER剛好在此TAB下方(熱源).
c).個人判定源頭:熱源+Support 支撐架設計強度不夠--有搬動時易造成TAB點焊處鬆脫.
3.暫時仿WET大方式[加貼厚TAPE夾住].
4,敬請參考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