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進入遊戲 就關機

楼主(2014-02-10):
朋友們 新年快樂  我的電腦是華碩 ASUS F8P  2G 記憶體  顯示卡是ATI Radeon HD 2400
家中小孩說原本玩遊戲都正常  有時會關機  用內建電池可正常玩   只要插上外接電源進入遊戲就自動關機   電源換新一樣沒改善
但上網看直播影片 都能用    放假帶回來 我發現有一點熱 散熱不好 清潔後溫度正常  問題還是一樣 進入遊戲就自動關機
請問  是顯卡壞了嗎? 還是主板有問題 ? 謝謝

网友A:
大大 您好: 電池拔掉 ,單用變壓器開機, 一開機後馬上就斷電, 是嗎? 如過是這樣, 可能就要查主板的隔離保護電路了, 小弟雖然廠牌與機型和您的不同 ,但是用電池可正常開機操作, 唯電池拔掉 ,單獨使用變壓器 ,一開機後就馬上斷電 ,查資料好像要先檢查主板的隔離電路 ,先提供給您參考 。小弟隔幾天之後也要開始動工拆機。 苦啊!

网友B:
是玩game才會自動斷電,而其它用途不會...?
顯卡驅動有試著更新過嗎?或顯卡散熱不佳造成一跑loading 較重的game就掉電..需先釐清是硬體或軟體問題

网友C:
1. 電源~~
變壓器是用原廠的嗎, 多少瓦特(65/90) 的? 還有您換新的變壓器規格相同嗎?

2. 系統~~
如樓上J大所述, 一拉重載導致掉電關機;
(一般高耗電機種在電池模式下會有減低效能降載的措施)

网友D:
出風口有確實清潔嗎?
也有可能顯卡故障,
另外是同一款遊戲會斷電還是其他遊戲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您好: 電池拔掉 ,單用變壓器開機, 一開機後馬上就斷電, 是嗎? 如過是這樣, 可能就要查主板的隔 ...

你好 遊戲才會關機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玩game才會自動斷電,而其它用途不會...?
顯卡驅動有試著更新過嗎?或顯卡散熱不佳造成一跑loading 較重 ...

你好 只玩遊戲才會自動關機 其他的都正常
顯卡有更新驅動   散熱已經清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電源~~
變壓器是用原廠的嗎, 多少瓦特(65/90) 的? 還有您換新的變壓器規格相同嗎?

你好 電源有用別台試過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電源~~
變壓器是用原廠的嗎, 多少瓦特(65/90) 的? 還有您換新的變壓器規格相同嗎?

你好 電源有用別台交叉試過 正常
但只用電池時可以進入遊戲不會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風口有確實清潔嗎?
也有可能顯卡故障,
另外是同一款遊戲會斷電還是其他遊戲也會 ...

你好 都清潔過了
進入不同的遊戲 都自動關機
變壓器不插 只用電池就不會關機
請問是顯卡 故障機率較大 還是主機板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都清潔過了
進入不同的遊戲 都自動關機
變壓器不插 只用電池就不會關機

重灌也沒用?
有可能顯示卡故障

网友:
顯卡  晶片故障了,  執行遊戲貼圖部份的功能受損,

另外可以查一下,供電部份,在執行遊戲,耗能升高供電是否正常穩定,或許在溫度到達一定程度後,供電元件因溫度影響,產生短路現像

楼主:
綜合大大們的回答 顯卡的機率最大  謝謝

网友:
感謝大大的發文...讓我有了方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大 您好: 電池拔掉 ,單用變壓器開機, 一開機後馬上就斷電, 是嗎? 如過是這樣, 可能就要查主板的隔 ...

顯卡散熱膏 與CPU的散熱高更換  最後最大可能是風扇模組 OR顯卡晶片掛點了換一片升級版的ATI顯卡就好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顯卡散熱膏 與CPU的散熱高更換  最後最大可能是風扇模組 OR顯卡晶片掛點了換一片升級版的ATI顯卡就好哩 ...

瞭解 謝謝